PIC从来没有搞懂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C03 words (0xc03 withtotal) for psect "swtext1" in segment "CONST"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00)

网友:
把报错的语句贴上来,这样好判断一些!

网友: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C03 words (0xc03 withtotal) for psect "swtext1" in segment "CONST"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00)"

which part of it don't you understand? it is telling you that your compiled code is too large to be held in flash.

网友(2011-06-27):
我的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Advisory[1395] notable code sequence candidate suitable for compiler validation suite detected (1034)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E words (0xe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698"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B words (0xb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732"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B words (0xb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733"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9 words (0x9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724"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6 words (0x6 withtotal) for psect "clrtext"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怎么办呀!烦着呢

网友:
无原程序无法判断,可能是输入时小错误引起的

网友(2011-12-03):
可能是没有用lkr文件,或者用错了lkr文件了吧?
再不就是大数组超过了scatter文件中某个域规定的最大长度。

网友:
一般是程序整体超过了单片机容量,或者某个linker文件无发在一个psect放下。第一种情况需要优化你的代码,第二种情况去查查compiler的技术手册,用一个编译前的限制和优化语句。

网友(2013-07-31):
各位大神,楼主问题得到解决没?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用的是16f1939   XC8 编译器
出现的Error是: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20C words (0x20c withtotal) for psect "swtext3" in class "CONST"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00)
(908) exit status = 1
经测试发现屏蔽掉一段代码编译可通过,如下(证明不是空间的问题)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B2Dh (  2861) of  4000h words   ( 17.5%)
    Data space           used   24Dh (   589) of   400h bytes   ( 57.5%)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2h (     2) of     2h words   (10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但是最后的问题是 代码中一个Switch 内有两个Case是一样的。所以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用PICC的时候,很久以前就遇到过,当时的解决方法是,把一些比较大的,语句多的函数拆解成小一些的,再编译就可以通过了。

网友:
是分段问题引起

网友:
表示还没见过这类问题···,学习下

网友:
大家可以试试看看XC8官方文档,我用PICC出现错时一般都对照错误编号去手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