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有源晶振3.3V能工作不? 时钟输出直接接CPLD的CLK0脚...

楼主(2011-04-20):
请教一下这个有源晶振3.3V能工作不? 时钟输出直接接CPLD的CLK0脚...

求教大侠....

上面的字是:
DOC-28CSS
32.000MHZ
KDS-IH
JAPAN

网友:
回复 楼主:
50MHz以下的有源晶振,3.3V与5V的电源都可以用,都是把晶振输出直接连在CLK上

网友:
I have a bunch of crystal oscillators and all of them work at 3.3v and most of them work down to 2v.

网友:
正好想问,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可以用的,我们用的FPGA有源的都是3.3V工作的。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非常感谢!!

回复 网友A:
正好想问,谢谢楼上各位

下次替我问个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