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20):
modbus中定时器是如何配合来侦测3.5和1.5个字符间隔的?编程中如何控制定时器,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发帖到PLC了呢?

网友(2011-08-20):
一般PLC编程软件都能设置的,用户只需要简单配置后,往相应的指令结构里面填数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