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用减速装置,只用霍尔传感器+光电编码器,控制无刷直流电机低速至(<0.1°/S

楼主(2011-04-20):
各位老师、前辈:

1.如在频繁正反转的情况下,用有感无刷电机+光电编码器来进行控制,无刷电机低速至(<0.1°/S)甚至更小控制可能吗?是取决于电机本身(我是说电机本身就是低速的,臆想有这种低速无刷电机),还是控制方法上做文章?

2.如果电机在±0.1°的范围内摆动(周期为1秒)频繁的正反转,电机如何换相?三个绕组相要正序或逆序进行吗,但这样不就转一整圈了吗?如果靠码盘位置闭环,是不是只有某一相在工作?想不明白。

在此先谢过回答这个问题和浏览这个帖子的网友们!

网友:
你做的什么东西。。 怎么感觉和我最近做的很像 。

对于这样的低速不太可能,一般的电机都会到150RPM

而对于平凡正反转,可以借鉴电动理发剪。

目前正在做这个东西。

我还遇到了更悲剧的。需要做4象限速度伺服。。。 那是相当的恐怖

网友:
楼上是高人啊。请问是做的PMSM的伺服控制吗?最近也在玩,但是遇到些问题。我做的PMSM的位置控制,由于初始定位不成功,有时候可以按照设定角度动作,有时候不行;

    有几个问题请教楼上大侠。
       1.PMSM的正转方向是怎么解释的?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例如正对电动机轴,顺时是正转还是反转?
       2.我现在用的TI 的2808做的实验;使用的TI的例子 PMSM3_4;我听说要用C语言是无法完成这种实际的应用控制,所以请教你是用的汇编还是C?C语言是否可行?
       3.PMSM的转子初始定位是怎么做的?看了很多论文,但是写出的程序并不按照思路走。失败?所以请问是否可以指点一下这些内容

    谢谢。 我做的带码盘和HALL

网友:
我没有你说的厉害。
PMSM的转动方向是和换相的顺序有关系的。而换相的方式是通过HALL来决定的。

我写的是用C 。

初始位置 读HALL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9-05-15):
不知道楼主后面解决低速控制的问题了吗?最近在做毕设,想请教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