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的HEDL5540编码器与DSP的QEP相连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大家好啊,好久没有上来了,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给我搞定哦。
就是10位HEDL5540编码器中,其信号通道共有,A  /A、B  /B 和I /I三个,而TMS320F2812的QEP是EV中共三个,QEP1 QEP2 QEP3,我想问的是,编码器与QEP相连,是不是只需要,A B和I三者与QEP1 QEP2和QEP3相连就行了?就是说,/ A   /B 和/I三者就不用了?而A 与 /A又是有什么区别呢?我实在搞不懂,谢谢大家一定得给我回复啊。

楼主:
这是个一个问题,请大家给我回复,好吗?

网友:
A和/A,B和/B,I和/I是差分信号,做成差分主要用来抗干扰。
对于一般应用A B和I三者分别与QEP1 QEP2和QEP3相连起来就已经可以了。
想抗干扰好点就做个处理电路,把六条线都用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这位,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好笨笨啊

楼主:
大家为什么不给我回复?难道是没有高手了吗?
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