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写字符串函数出错误,求解

楼主(2011-04-21):
这个是12864 写字符串的函数,高手帮忙看看,错在哪里? 给点意见,或者指导下其他的方法
void LC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i=0,x,y;
          x=addr/10;
          y=addr%10;
          write_cmd(LCD_a[x][y]);//12864 写入显示地址
          for(ii=0;STR[ii]!='\0';ii++)
                       write_dat(STR[ii]);

          _delay_ms(5);
}

AVRGCC编译的提示
../DEVICE.C:27: error: invalid conversion from 'const char*' to 'unsigned char*'
../DEVICE.C:27: error:   initializing argument 2 of 'void LCD(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谢谢啦

网友:
1、直接把unsigned char*改为char*

楼主:
把unsigned char*改为char*  后
编译错误提示为:

../lcd128.c:194: error: conflicting types for 'LCD'
../lcd128.h:10: error: previous declaration of 'LCD' was here
make: *** [lcd128.o] Error 1
Build failed with 2 errors and 0 warnings...

网友:
*.h文件里面还没有改过来嘛???

网友:
/**************在X(行)Y(列)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Display_String( 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
    LCD_Set_XY(x,y);         //先确定起始行和列
        while (*str!='\0')
      {
        LCD_Write_DATA(*str);
            str++;
                Delay_ms(1);              //写入字符串
          }
  }

STR是指针,问题出自你的STR[i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试一试吧,谢谢啦

网友(2013-06-06):
学习记号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