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elldir和seekdir结果总是不正确

楼主(2011-04-21):
使用telldir和seekdir结果总是不正确,用的是《编程指南》上的例程,希望大侠们能帮助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代码是什么,错误是?

楼主:
int rt_application_init()
{
        rt_thread_t init_thread;
        rt_thread_t led_thread;

        /*创建初始化任务*/
        init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init",rt_init_thread_entry, RT_NULL,
                                                2048, 8, 20);
        /*启动初始化任务*/
        if (init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init_thread);

        /*创建LED闪烁任务*/
       led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rt_hw_led_toggle, RT_NULL,
                                                4096, 9, 20);
        /*启动LED闪烁任务*/
        if (led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led_thread);

        return 0;
}

void rt_hw_led_toggle(void* parameter)
{
        dir_operation();
}

void dir_operation(void)
{
        DIR * dirp;
        long save3 = 0;
        long cur;
        int i = 0;
        struct dirent *dp;
        dirp = opendir ("/");
        save3 = telldir(dirp);
        for (dp = readdir(dirp); dp != RT_NULL; dp = readdir(dirp))
        {
        /* 保存第三个目录项的目录指针 */
        if (i++ == 3)
                {
                        save3 = telldir(dirp);
                }
        }
        /* 回到刚才保存的第三个目录项的目录指针 */
        seekdir (dirp, save3);
        /* 检查当前目录指针是否等于保存过的第三个目录项的指针. */
        cur = telldir (dirp);
        if (cur != save3)
        {
             i++;
        }
        /* 关闭目录 */
        closedir (dirp);
}

这是我拷贝的您的代码,其实就是您那编程指南上的代码,我在SD卡里放了5个文件夹,当执行到save3 = telldir(dirp);时,
save3=-260,当执行到cur = telldir (dirp);时,cur=0,第一次接触OS,好多问题啊,在慢慢看,,希望ffxz大师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2011-06-04):
seekdir实现确实有问题,目前在svn (0.4.0 beta2)中已经修复了。

楼主:
今天才看到ffxz大侠的回复~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