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启动后转自动换相时,电机卡死并发出呲呲呲的声音!

楼主(2011-04-21):
问题如上,如何处理

楼主:
我用的电机是定子6级,转子2级的。开始起步的时候是通过定时器进行延时起步,并按驱动顺序进行驱动,电机转起来之后,通过读取反电动势的信号来进行切换(信号来自LM339的输出),就出现呲呲呲的声音,电机不转。

读取换相代码:

ucHall = P2 & 0x03;

if(ucHallOld != ucHall)
{
ucHallOld = ucHall;

...//这里根据ucHall的数据来进行切换

}

不知道,这样的处理是不是可行???

网友:
好好的分析,很多干扰,不是这么简单的就能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好的分析,很多干扰,不是这么简单的就能好的

“很多干扰”是不是相位检测代码需要进行抗干扰设计,是这样么?

我是通过主循环里,反复读取信号还判断是不需要换相,这样的设计,可行么??

网友:
三项霍尔信号,应该是P2&0X07吧,而不是0X03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项霍尔信号,应该是p2&0x07吧,而不是0x03

笔误,是0x07。现在就卡在检测和换相这个点上,伤脑筋~~~~~~

网友:
你不是检测反电动势吗?怎么又是霍尔?
你的是有传感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感无刷电机,检测的是反电动势,IC读取的是339比较器输出的结果。

楼主:
对于从开环到闭环的时机,是不是一定要从一个完整的电周期开始换相,还是随意的

网友(2011-08-04):
也碰上差不多的问题,有没有哪位大虾详细的指点下啊

网友(2014-10-21):
我也碰到了相似的问题,现在用硬盘电机启动成功几率很好90%,用航模电机启动强制微分延时换向之后切入自动边沿检测,这时候电机就会锁定在某一项上,转动转转子也,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