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差分信号和485的差分信号有何区别?两者能否相连?为什么USB只能传5-10m,485能传100

楼主(2011-04-21):
RT

网友:
为什么USB2.0可以达到480Mbps,485没有那么高?UART和IIC也是两根线,能直接连不?

网友:
1楼的强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USB3.0可以Gbps传输,SPI也是四根线,可以直接相连不?
PS:做个俯卧撑,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usb3.0可以gbps传输,spi也是四根线,可以直接相连不?
ps:做个俯卧撑,嘿嘿
为什么那个大大的铁架上也是四根线。。能直接相连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们不要搞笑好么  看我的积分就知道我不懂这些
我的意思是 PC — USB-485转换器的A/B  —————————————— MAX485的A/B — 单片机
           PC — USB的D+/D-          —————————————— MAX485的A/B — 单片机
中间的USB-485转换器到底转了什么  差分转差分? 所以才这么问

网友:
新人,可以理解,当初谁不是从新人过来的。不过楼主也要多学习学习基本知识,不能问题相差太远了。

网友:
USB-485转换器
是USB先转成 TTL电平 然后再转成485差分

网友:
呵呵,我也是新人,按我初步了解USB主要是个人电脑上的高速的外部通用接口,要用得起这个接口硬件CPU/RAM/等总线必须够快,USB接口主要用于大文件的快速传输,但是它的应答性能相对较差。485,I2C,UART,SPI等串口主要是工业用途(工业控制和通讯,据我所知工控接口还有好多,如CAN),虽然速度慢但是对硬件要求相对不高,响应灵敏可靠,控制简单,环境适应强。个人电脑可以没有485,I2C,UART,SPI但是必须有USB。相反依然。
差分是一种硬件电路不光USB、485用还有家里的网络线和液晶面板里的低压差分连接(不是指色差分量),差分电路的特点是共模抗干扰特别强,USB要和485互相转换必须在软件上面改动--他们的数据格式和速度相差太大了。
关于距离:其实高速必然容易干扰(自干扰和互干扰)就短距离,低速就正好相反,当然如果不计成本(包括经济、人力、技术、安全等成本)的话高速也可以远距离,USB可以换用高级线材、增加中转器、重新布线、降低数据安全性(完整性)、重新改进USB程序代码等等还是可以进一步增加距离的,但是一公里的代价就太高了,不如考虑光纤。
以上是本人的粗浅认识,希望牛人斧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usb-485转换器
是usb先转成 ttl电平 然后再转成485差分

恩  知道了
usb D+ D- 通常D+和D-在+400mV~-400mV间变化
485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也是新人,按我初步了解usb主要是个人电脑上的高速的外部通用接口,要用得起这个接口硬件cpu/ram/等总线必须够快,usb接口主要用于大文件的快速传输,但是它的应答性能相对较差。485,i2c,uart,spi等串口主要是工业用途(工业控制和通讯,据我所知工控接口还有好多,如can),虽然速度慢但是对硬件要求相对不高,响应灵敏可靠,控制简单,环境适应强。个人电脑可以没有485,i2c,uart,spi但是必须有usb。相反依然。
差分是一种硬件电路不光usb、485用还有家里的网络线和液晶面板里的低压差分连接(不是指色差分量),差分电路的特点是共模抗干扰特别强,usb要和485互相转换必须在软件上面改动--他们的数据格式和速度相差太大了。
关于距离:其实高速必然容易干扰(自干扰和互干扰)就短距离,低速就正好相反,当然如果不计成本(包括经济、人力、技术、安全等成本)的话高速也可......

恩 谢谢你写了这么多
我现在要做的东西要求抗干扰能力强 并且传输距离尽量长 而且现在一般电脑越来越少有串口了  所以要一个USB转什么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实还可以考虑CAN总线,和485总线相比各有优点。
CAN总线并不是以传得远而优于RS485的,理论上,RS485应该比CAN总线传的更远,只不过是由于485没有冲突检测和纠错机制,而CAN有,所以在高波特率的情况下,同样距离的长线传输,CAN总线的误码率要小得多。
他们都可以多达百台设备通讯,不过CAN的程序要复杂些。
你可以参考下CAN通讯速度/距离关系数据:(当然是我从网络搜,呵呵,我自己没条件测试)
比特率          总线长度
1 Mbit/s        25 m
800 kbit/s      50 m
500 kbit/s      100 m
250 kbit/s      250 m
125 kbit/s      500 m
50 kbit/s       1000 m
20 kbit/s       2500 m
10 kbit/s       5000 m
5 kbit/s        10000 m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