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3M发射电路的参数确定

楼主(2011-04-21):
RT 下面是一个433.92MHZ的无线发射电路,该电路可以工作,但是对于原理和参数有点模糊,望大家赐教!
是不是C13和L13构成并联谐振?它们的参数取值需要谐振在433.92MHZ上?是这样吗?
但是按照原理图上的取值来算,C13 L13谐振时的频率为700多MHZ

网友:
9013是调制管,用来输入基带方波数字信号,
用高低电平控制,用来控制R25振荡或者截止。
就是个最简单的二进制开关振荡电路。

振荡电路原型是密勒晶体振荡电路,的变形版。
L2做高频额流电感,同时微调C13和L3的谐振频率。

至于具体参数,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算不出来。
算出来也不能用。

但是可以调出来。
调试方法不难。因为433声表谐振区间比较大,几十KHz左右,足够了。

网友:
关键是你要电路参数做什么?

楼主:
谢谢2楼的分析!
我只是想知道这些参数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假如换成了315MHZ的声表波谐振,C13 L13又该如何确定?
就像用分立元件搭的125KHZ的读卡器一样,电容和线圈电感的参数取值要保证谐振频率在125KHZ左右,然后发送一个125KHZ的方波源,促使LC震荡产生谐振得到最大电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13是调制管,用来输入基带方波数字信号,
用高低电平控制,用来控制r25振荡或者截止。
就是个最简单的二进制开关振荡电路。
振荡电路原型是密勒晶体振荡电路,的变形版。
l2做高频额流电感,同时微调c13和l3的谐振频率。
至于具体参数,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算不出来。
算出来也不能用。
但是可以调出来。
调试方法不难。因为433声表谐振区间比较大,几十khz左右,足够了。

L2是滤波电源用的吧,它也参与振荡?实际测试,我把L2短路掉,功能也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做高频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应该不是做高频的吧?

不是,只是产品中有一款遥控器,用到了此电路,是别人设计的(好像也是网上找到的),我设计软件,所以看到这块的时候,觉得原理和参数的选择上不是很明白,因好奇就发帖来问问各位大侠。

网友(2011-10-25):
回复 网友B:

楼主确定短路L2,发射也能正常工作...
为什么我的电路频点找不准确??

网友(2016-03-11):
求楼主赐教,正在搞这个电路,请问用的L1和L2电感是普通的贴片电感还是空心的绕线电感呢?

网友(2020-08-11):
433.92MHZ的无线发射电路,现在有芯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