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谷歌地图wifi定位原理

楼主(2011-04-21):
先说结论:google maps是通过无线路由器的mac地址(而不是wifi信号)定位的!!!!!(mac地址通常情况下全球唯一)
    分析:看了很多人都在猜测google maps通过wifi定位的原理,什么用cdma信号,什么预先知道热点的经纬度啦,我感觉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很不解。前段时间,我搬到离原来房子300多米外的另一套房子去住,座机号码换了,adsl帐号换了(当然电话线也换了),只有无线路由器和手机没变,结果,连上wifi,通过wifi定位,哈哈,露馅了吧,位置还是在我原来的老位置(老位置是非常精确的)。

    大家都知道,在使用google maps的时候,是要联网的,不管是cmnet,cmwap,ctnet,wifi,总之要连到网上,才能使用。当你的手机联网使用gps的时候,google就会打开wifi,搜索无线信号,此时,不管无线路由器是否加密,都可以获得无线路由器的mac地址,然后,通过联网,将当前位置及无线路由器mac地址及经纬度传到google的服务器中。下次,当另外某人在这个无线路由器信号范围内使用google maps,把获得的mac地址跟数据库的mac地址一对比,就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不信,你可以换一个新的,从来没有用过的无线路由器(就是说他的mac地址google的数据库里肯定没有的)接到原来的电话上,看还能不能定位!

我觉得这种解释是最能够解释广大玩家遇到的各种状况的。
1、室内,不开wifi,无法定位,开了wifi,同时关闭电话(我是写号的)就是能定位,你解释下?
    开了wifi,获取了无线路由器的mac地址,传回google服务器,服务器中有该mac地址的经纬度,就把数据传回来,就可以定位了!!当然,前提条件是你或者别人的手机在这个无线路由器信号覆盖范围内用gps成功定位过一次以上。

2、人家google的使用说明里就讲了定位原理,怎么我辛辛苦苦输的东西没人看呢,不过无法解释为什么用evdo不行和关闭手机信号还能定位
    单纯用evdo而没有wifi信号,就不能获取无线路由器的mac地址,那当然定不了位了。因为定位本来就跟手机信号无关,所以能定位的时候,关了手机一样可以定位,拔了卡都可以。
3、不好意思,在我的6850改过卡的写号机上,开了WIFI+GPS定位成功,只开WIFI暂时无法获得您的位置,只开WIFI并进入飞行状态同样暂时无法获得您的位置。
    这是因为你是第一次使用,google数据库里面根本就没有你的无线路由器mac地址跟经纬度的对应关系,所以定不了,你多用几次wifi+gps定位,等它数据库更新了,然后再试试只开wifi定位,肯定可以了。

4、虽然让人难以理解,但是,事实上确实可以。我用6700开wifi可以精确到500米内。
    一般wifi定位精度是80米,但估计google会根据你wifi信号的强弱大概计算出你离无线路由器有多远,精确到500米内的时候,你的wifi信号应该很弱吧。

5、我用WIFI定位试了一下,上面写着 误差133680米
    估计是googlemaps获取wifi信号强度的时候有问题或算法不严谨。
6、我用3.3就发现过,在家开启飞行模式,使用adsl + wifi上网,运行maps,居然直接定位到我家,误差60米以内,也确实是定位了,因为显示定位成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当时蓝牙gps没开。
    你肯定以前用gps在家定位过,或别人.......

7、又测试了开wifi定位,在哈尔滨秋林附近
这次误差100米,挺准的。使用ut xv6700,开wifi但未连接热点,只是搜到了热点,cdma 1x net方式上网。这软件太强了。
    开wifi,得到mac地址,查找数据库,得到该mac地址的经纬度,传到手机,ok

网友:
WIFI MAC定位。

网友:
MAC定位?新闻。北欧的MAC机器还不会被卖到南美去?

网友:
哈哈!!!  感觉可信度不大!!
手机模块有一个代码随区域不同而改变。   GOOGLE 只要做一个表对应。 就可以找到了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感觉可信度不大!!
手机模块有一个代码随区域不同而改变。   google 只要做一个表对应。 就可以找到了位置。

谷歌地图的wifi定位精度确实相当了得,能具体到每一栋楼,而且不需要GPS,只需要开wifi即可,不需要连接wifi,只要保证手机有一个接入点能访问网络就可以。我觉得楼主位的说法是比较靠谱的,你有更合理的解释吗?欢迎发言

网友:
以前我发过这个类似的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016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ero245&bbs_id=9999

百度了一下:

相信大家都知道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能给大家提供定位服务,基于此服务,人们开发出一系列的软件,生产出不同的应用设备,例如军用制导、地理测绘、车载导航,轨迹跟踪等等都有相应的产品。

  但不知大家有否留意到相关信息,其实,我们身边的无线信号即通常讲的WiFi,也能帮助我们进行定位的。而且对比其GPS来讲,WiFi定位有着无地点限制性的极大优点,我们不用拿着定位设备跑到室外就能进行定位。只要你的设备能够接收到WiFi信号,那么即使你身处3层深度的地底停车场,也能够给你成功定位。

  也许你会怀疑,我能收到信号,不过怎么利用信号来确定位置呢?要知道这些信号都没有带位置信息的啊。当然,有人会做这方面的工作,早在几年前,美国人泰德·摩根(Ted Morgan)因为发现其位于波士顿的住所附近有相当多的WiFi热点,达到惊人的700多个。这是他就忽发奇想,登记记录这些热点的发射位置,然后带有无线网卡的终端通过接收这些信号,配合相关软件根据预先登记好的位置数据进行三角运算测量,便能提供精度高达20至40米的定位性能。

  为此,Ted Morgan成立了Skyhook Wireless公司,为了寻找WiFi热点并进行位置登记,派出工作人员几乎走遍了美国40座主要城市的每一条街道,然后把搜索结果绘制成地图。如果你担心WiFi热点,即无线信号发射器会随着使用人的变动而产生定位不准确的话,也可以安心了,因为接收终端在某一地点首先选择接收的是批量接收热点信号的,通常是10-15个,这样就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准确性。另外,如果确实不能定位,那么Skyhook系统将会收到异常情况报告,及时地更新数据库。

香港Z.F.WiFi通

  联想到最近国内外都有一些地区,例如香港、台湾等都把WiFi信号覆盖全城,那么这个WiFi定位将会更有应用前景以及实际性,因为这些由运营商铺设的WiFi热点都相对固定。只要WiFi运营商和相关的WiFi定位公司进行合作的话,将会很容易实现准确稳定的WiFi定位。

Wi-Fi定位芯片UniFi-1

  Skyhook Wireless最近还与CSR达成协议,将由CSR生产该公司的Wi-Fi定位芯片UniFi-1,把Wi-Fi集成在一块具备蓝牙、FM功能的GPS芯片上。这使得WiFi定位的设备生产成本能进一步降低并且性能也能有更大的提升。此外,WiFi覆盖方面领先的台湾也有网站推出了类似的定位服务,称为“魔法地图”,已经能实现不少有趣且实用的功能。

“魔法地图”服务

  WiFi定位会否成为GSM和CDMA定位后的又一挑战GPS地位的定位服务呢?笔者认为,如果能够如GPS般免费,那么这将是一个肯定的答案。毕竟GPS在民用定位这方面已经很成熟,相关芯片成本也降到较低水平,用户只需买一个GPS设备便能永久免费接收GPS信号。或许通过一些手段能获得免费,那将最好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网友:
我的手机连接家里的路由上网,一开始在google maps的定位精度是整个小区的范围,开过几次GPS后,即使不开GPS都能精确到楼了。
另外google maps也支持手机基站定位,我在广深线和京珠高速测试过,通过GPRS上google maps几乎全程都定位在铁路和公路上,除了实时性比GPS差,定位精度和GPS差异不大。
google背后的引擎可以将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归纳汇总,这才是google强大的地方。例如google街景的车,一边拍照一边会记录GPS坐标,同时还会收集附近的WIFI数据包(之前在欧洲就被告了),也会结合手机基站定位,这些信息最终汇集到google的GIS数据库,就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综合定位系统。

网友:
强大,中国有个形容词很适合google,就是吸星大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大,中国有个形容词很适合google,就是吸星大法

所以那帮家伙就千方百计的把他赶走了。。

网友:
手机基站标识、wifi热点标识都被google综合到gps信息里提供定位了。

网友(2012-05-29):
哈哈    有点道理

网友:
(mac地址通常情况下全球唯一????

不是吧。MAC地址是可以更改的啊!好比说电脑的MAC地址就是可以更改的

网友:
晕,用基站定位啊

网友:
个人觉得是公网IP在谷歌服务器存着,这样通过那个IP过来,它就知道你的所处位置。(一个新的公网IP,第一次使用也是要输入地点的吧)。
无线路由器的MAC地址,是可以自己改动的。个人觉得不大可能吧。

网友(2012-07-16):
不是基站定位么?

网友:
要是用mac地址定位,貌似我用笔记本上wifi也能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