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通信

楼主(2011-04-21):
我现在用单片机接收到了GPS信息,现在想用GTM900B模块把信息发送到一个手机上。我已经实现了通过短信的方式进行通信,但这样每次都要打开短信很麻烦。而且我想实时接收数据的话,用短信的方式似乎也不现实。现在能不能通过GPRS方式把我的信息发送到手机上,然后手机就直接处理,把发送过来的位置信息显示在地图上。其实就是一个移动终端的实时跟踪。GPRS能不能发送数据到指定某一个手机上。我看了一些资料,在进行GPRS通信前要建立链接,但我又怎么知道接收手机的IP地址。请高手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
手机的IP地址是手机与GRPS基站建立PPP连接后,GPRS基站动态分配给它的

网友:
这应该是类似google纵横功能了,android手机需要通过GPRS与google服务器相连才能实现GPS位置共享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有可能我没有说清楚。目前我的GPRS模块已经可以通过串口和PC机通信了。我想用Android来开发一个手机的应用程序。现在正在方案验证阶段。我首先在Eclips平台上用Android的虚拟机想验证一下此功能可不可以实现。我用串口给GPRS模块发送了AT指令,向虚拟机发送数据。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不知道在用AT指令时如何写目的地的IP地址和端口号。我想应该是虚拟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我用网上的查询IP的JAVA程序查出我的虚拟机IP就10.2.0.15;但用adb shell指令查出我的net.dns1又为10.2.0.3;我的计算机中网络连接中的IP又是210.38.235.143;我又用网上的IP查询工具查出我的IP为61.142.114.74。我到底该用哪个?
2、后来我又看了些资料,说用socket就可以了。我用了办公室的两台电脑,其中一个是我的虚拟机作为server,另一个用VC写了个socket的客户端。但还是不知道该用哪个IP进行通信。
3、附件是我的JAVA代码和VC代码。JAVA代码我是在别人的教程代码基础上改了下,上面有两个button,按下第一个button后就监听socket。
高手能不能指教一下。确实是菜鸟!!!!

楼主:
还有我的GPS模块是和GPRS模块在一起的,两个模块用单片机控制。实现的功能是单片机把GPS的数据通过GPRS模块发送给手机,手机实时显示。

网友:
两个gprs不能互通的,需要中转,你的手机做不了服务器端

楼主:
不能互通又是什么意思?怎么中转?如果我想做他们之间的通信又怎么实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互通又是什么意思?怎么中转?如果我想做他们之间的通信又怎么实现呢?

用彩信,短信,就是不能用gpr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互通又是什么意思?怎么中转?如果我想做他们之间的通信又怎么实现呢?

lz的手机程序公网能访问了吗,先做通一边

网友:
楼主:先学习内网和外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