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和tftpd32.exe这个软件配合下载更新内核?

楼主(2011-04-21):
我现在遇到把板子连接上局域网上,和主机在同一个局域网上,能正常的TFTP下载内核。但是如果把板子和电脑直接连接,就下载超时,不能正常下载,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还有如果不装LINUX,用类似于tftpd32.exe这样的工具怎么样和u-boot配合来更新内核呢?

网友:
交叉网线?!

网友:
局域网中的路由器内部带有自动识别,自动交叉功能,所以普通网线也能行,但是直连到单机上就不行了,这时要用交叉网线!

楼主:
但是发现
Load address: 0xc0008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T #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TFTP from server 10.98.100.22; our IP address is 10.98.100.240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c0008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T #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TFTP from server 10.98.100.22; our IP address is 10.98.100.240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c0008000
Loading: ##T #T ##########T #T ##T T
丢包超时很严重。。。

楼主:
还有现在不是都是自动适应的吗>w
我的网卡是dm9000aep

网友:
自动适应是指的以太网速吧?直连交叉的 还能自适应?路由器还差不多
你启动uboot后,ping一下主机 看能不能ping通

楼主:
我现在能ping通,但是为什么连接在公司局域网内,很快就能下载完成,直接和电脑相连就会严重超时,现在也是交叉线连接了!

网友:
我现在连接在公司交换机速度最快,能达到1MB+
其次是家里的无线路由器到笔记本,几百KB
有次也出现很慢且丢包严重的问题,是网线接触不良。
电脑对交叉和直连网线好象可以自适应
但我家的路由器不行,只能使用直连网线。
---------------------------------
另外你说的用tftpd32工具下载U-BOOT,不知道你现在怎么用的?
我现在就是在XP的PC上运行tftpd32,然后把目录指到内核所在目录,在开发板设置SERVERIP为PC的IP就OK了啊。。

楼主:
会不会有什么协议之类的!
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通常PHY都是支持自动交叉的,不支持的已经不多见了

楼主:
现在我在u-boot里面修改dm9000aep的速度为10M,现在下载正常了,但是我怎么样在内核里面恢复网卡的速度为100M呢?

网友:
内核和U-BOOT的网卡初始化是不一样的吧。我之前的板子也有在100M时丢包的问题,设成10M就正常了,进到LINUX系统后是100M的。

另外丢包问题已经找到,应该是布板的问题。我把我手上开发板的底板重新画了一遍,包含PHY部分,现在100M已经非常稳定了。

楼主:
哦。非常感谢,。现在板子已经出来了。
现在先把u-boot设置为10M,内核设置为100M吧!

网友(2013-01-0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没有下文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