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 “Spartan3E” XC3S500E-4PQG208C 系统供电问题及配置芯片问题

楼主(2011-04-21):
RT

PCB图更新

第一次画FPGA板子,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XC3S500E-4PQG208C板卡供电如下设计有问题吗?

该图为DC降压部分原理图,分别产生3.3V,2.5V,1.2V电压。

该图为系统各种电源接口接的电压值。

该图为系统主串配置芯片的原理图。

楼主:
M0,M1,M2已经直接接到地线。

楼主:
占位更新原理图及PCB图

楼主:
系统配置芯片采用XCF04S

网友:
XILINX UG332 PAGE80 供参考 Master Serial Mode

网友:
1117可能电流不够吧,东西多了,跑起来会有问题

1.2v和3.3v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117最大电流800mA不够吗?好像分不同类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两个芯片的先后位置进行了调换,应该没问题吧。参考的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的《Xilinx FPGA开发实用教程》上面的图。

网友:
1117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