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1HO输出端不正常,是不是IR2101有问题?

楼主(2011-04-21):
自己用IR2101搭了一个2路PWM电路,Hin,Lin接PWM的输入端,IR2101由15V供电,但是结果是只有LO输出幅值为15V的标准PWM波形,HO输出也有PWM波形,但是最低电压在10V左右,回不到零,相当于抬高了10V,我又测了Vs的电压,发现和他基本相等,也是10V左右,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图是别人做成功的例子),希望做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这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IR2010的HO输出始终无法输出到Vb电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没有把后面的电路连接全面。

网友:
楼主 有事要请教你 可以的话 加我QQ  急啊急啊~~楼主好人  看到了加下

网友(2012-05-17):
LZ能否将上面的原理图发给我分享一下,我QQ83755775@qq.com,多谢

网友(2016-04-25):
你好,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IR2101供电12V,输入端HIN/LIN0-3.3V电压,LO输出0-12V方波正常,HO输出8-12V方波(方波较差),我在你上图中C6的电容是4.7uF的,我电路连接完全,打样2块板了,都是一样的问题,能指点下吗?谢谢,我按照你的C6换成100uf直接HO就拉平了

网友A:
找到问题了原因了,电机三相线要接上,不然不满足升压电路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原因了,电机三相线要接上,不然不满足升压电路要求

必须经过电机给电容充电

网友B(2017-07-18):
请问,HI和LI输入是同一个pwm吗?还是互补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HI和LI输入是同一个pwm吗?还是互补pwm?

我的理解,有误请指正:如果采用上桥PWM控制的话就不需要互补;如果是下桥采用PWM控制,那上桥就需要互补PWM,使自举电容可以充电。

网友(2018-01-08):
有遇过像我这样的吗?图片各为第一相及第二相的波形,第三相波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