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收发模块的调制速率问题!!

楼主(2011-04-21):
最近在玩无线收发模块,但常有一些参数令我不解,比如说调制速率。

请看图1。
    (1)接收模块有个最大速率,是否与发射模块的调制速率是同一种意思?
    (2)如果是,为什么两个速率的数值不一样?同一对模块不是应该匹配才对吗?
    (3)那个最大速率1KHZ是不是说,接收模块去除高频载波后,输出的码元宽度如果小于(1/1KHZ)=1ms,将会导致解码出错?

图1 (原文件名:315M无线收发模块参数对比.jpg)

再看图2。
    (1)发射模块有个传输速率4KB/S,与图1中的调制速率有什么区别及换算关系?
    (2)为什么接收模块没有关于速率的参数?

图2 (原文件名:315M无线收发模块参数对比_图2.jpg)

其实之前已经就这些问题问过卖家了,但卖家也说不清楚,只好上论坛来向各位大虾求教了!请大家给力解答啊!!!

楼主:
消灭零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1-10-12):
回复 网友A:

兄弟弄得怎样了,我现在和你一样,能否讲讲你成功的经验,现在也头大,我买的和你一样的型号。谢谢!

网友:
(2)如果是,为什么两个速率的数值不一样?同一对模块不是应该匹配才对吗?----以低的为基准。
(3)那个最大速率1KHZ是不是说,接收模块去除高频载波后,输出的码元宽度如果小于(1/1KHZ)=1ms,将会导致解码出错?-----一般在最大速率时码元宽度將失真约25%亦即還原75%(大多数是Hi宽度縮短了25%)。
再看图2。(1)发射模块有个传输速率4KB/S,与图1中的调制速率KHz有什么区别及换算关系?----相同。
(2)为什么接收模块没有关于速率的参数?-----他沒標示而己。
話說这模块很差的样子,多少钱? 咱们接收都-110dBm、8Kbps。

网友:
接收最好用超外差模块,用于数据传送速度在1.2K-9.6K之间,高了低了可靠性都会降低,我一般用的4.8K,6.4K应该也不错.发射要曼码编码,接收要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