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嵌入式. windows7 不如 windows xp 君不见开关机快,也不见兼容性好.

楼主(2011-04-22):
搞嵌入式. windows7 不如 windows xp 君不见开关机快,也不见兼容性好.

开关机,就一个本地连接就折腾死人,若是网络不稳定,即插即用不如XP.XP下插上就好.windows7 那您就等吧.

扩展卡,调试设备的驱动.你就找吧.以前能用的驱动部分作废,重新来.找个驱动费劲,还有找不到的.N多年的PCI扩展卡,windows7驱动根本没有.

windows7 网络数据拷贝是快些.这点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在拷贝大数据的同时,多任务处理.很容易死机.

XP.用了这么多年了.习惯.

用windows7不到一周,受不了.改到XP.

网友:
你也发现了啊。

从Vista出现我就感觉到这个问题,现在很多软件都是基于98/NT/2K或者XP的,这些系统的核心都相似,Vista之后就脱节了,软件运行起来不见得兼容。

网友:
在我的教唆下,我的同事都换了win7, 没有再回到xp的,连家里的电脑都换win7了,开发软件都没有不兼容的。
如果实在不行,使用win7自带的xp模式。

网友:
64bit ultimate路过,从来没碰到过兼容问题,除了远古级的程序显示跟AERO有点冲突,关掉AERO照样用。网络连接也很方便,WLAN比XP方便不知道多少倍。驱动问题只能说,早晚要换代,等着都换win7驱动的时候,你又要报怨XP没更新了。再着,自己做个数字签名打开TESTMOD,老驱动也能用。死机的问题请考虑配置的原因,我这里同时迅雷下着TBBT,电驴拖着QUARTUS,ISE在综合,还踢着实况,都一点不卡。我用了三天就彻底扔掉了XP

楼主:
克服困难,接着用.

网友:
XP + Win7 X86 + Win7 X64(XP Mode) + Ubuntu  路过:

                一般不用XP
                4G所以有个X64
    XP Mode其实很好用   如果电脑配置过得去

                  安装系统耗时间多了,就多安装几个,一旦哪个系统废了,也不用着急去重安

网友:
要知道win7 才是个新生儿。

网友:
现在用2003,我的电脑没装过xp

网友:
win7绝对没问题。

网友:
win7还好啊

网友:
潮流很难改变 人家以后都支持这个 解决方法也有 自己写一个系统  试着接受新事物吧 这行业淘汰就在无形中

网友:
我搞开发,只用xp

网友:
一直习惯用XP,也不想去换了

网友:
我从淘宝上买了激活码,也装上了win7,感觉win7比xp快,确实有软件兼容不好,比如vb6,protel99se等比较老的软件,所以我又买了个xp的序列号,装了双系统。感觉纯安装的xp比网上下载的稳定多了,也快多了。先两个系统用着吧。

网友:
XP 7 都木有问题的路过

网友:
局域网文件共享是个麻烦的事情,每次都是通过创建家庭组实现,而且XP的机子很难访问win7系统的共享,总是提示没有足够权限。
安全性能提高了,但便捷性相对就差了,总是个矛盾的问题。

网友:
常用的开发软件如Keil、RVDS、IAR、VisualDSP++、Visual C++、QuartusII、AD6等等,都在win7下能兼容吗?
JLINK、DSP仿真器、FPGA仿真器,驱动啥的,都兼容win7(特别是64位)么。。。?

还没有试过,哪位有经验的帮忙确认下?

网友:
不如大家展开个常用软件的兼容性调查吧

目前我正在用的是 Windows 7 SP1 64bit

Keil 4.10                 --  正常

Visual Studio 2010 SP1    --  正常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  正常 双屏画图非常爽

VMware Workstation 7      --  正常

VirtuaNES                 --  正常

网友:
不过最好是安装原版的系统, 不论是 XP 还是7 ,那才有可比性

网友:
如果装的是 网上下的 GHOST 系统或者 蔬菜系 的系统出了问题,
可能真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封装/精简等导致的.

网友:
以前我在用XP的时候很是反感Win7的系统,后来换电脑用了Win7以后,我就在都不想用XP了~~~~~~
即使有些软件不兼容,我情愿在用另外一台电脑装XP(非要用到才会用到这电脑)也不换Win7了~~~~~

还有前几年office2007的基本上连看都不看,也是因为Win7里自带了2010版的,用了一段时间后也就不想用2003的了,其实有些时候只是习惯问题,习惯了也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我在用xp的时候很是反感win7的系统,后来换电脑用了win7以后,我就在都不想用xp了~~~~~~
即使有些软件不兼容,我情愿在用另外一台电脑装xp(非要用到才会用到这电脑)也不换win7了~~~~~
还有前几年office2007的基本上连看都不看,也是因为win7里自带了2010版的,用了一段时间后也就不想用2003的了,其实有些时候只是习惯问题,习惯了也就好了~~~~~~

LS 太爽啦 ,装Windows 7 送 Office 2010 ?

网友:
win7比xp好用不是一点两点.不过win7下确实有软件,以及驱动不兼容.我试过的有ads1.2 win7下不能用,买的串口转usb线驱动不能用.解决方法是用虚拟机装xp

网友:
最近一直在用win7 32位,感觉比XP用起来更舒服,多了些更方便的功能,Keil、IAR、VC++6、VB6、QuartusII、NIOSII IDE、Altium等都基本兼容可用,protel99的PCB有点问题

win7 64位下,好像VB6有问题,不知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还好吧,Win7我用了快2年了,除了有一个我做开发的一个软件的驱动有点问题外,其它没问题,
东西是要向前的,不兼容也不能全怪系统,有些软件需要适应改变去更新,才有更多用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我在用xp的时候很是反感win7的系统,后来换电脑用了win7以后,我就在都不想用xp了~~~~~~
即使有些软件不兼容,我情愿在用另外一台电脑装xp(非要用到才会用到这电脑)也不换win7了~~~~~
还有前几年office2007的基本上连看都不看,也是因为win7里自带了2010版的,用了一段时间后也就不想用2003的了,其实有些时候只是习惯问题,习惯了也就好了~~~~~~

office 2010 卖的比WIN7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