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1 通信崩溃问题

楼主(2011-04-22):
在使用SI4431时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我们无线模块为手册推荐的典型应用,TX/RX Direct-Tie 方式,435.88M频率,普通的实心铜质天线。次频率天线最佳匹配长度为17cm左右,当天线使用17cm时,无线模块崩溃了,数据无法发送出去,天线长于或短于17cm,都能发送数据,如果要使用17cm天线时,就必须将发送功率寄存器设置为小一些,同样能正常工作,只是发送距离断了些。我使用直接模式发送,由于等不到中断,系统就死机~~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下 有没有同仁遇到同样的问题呀~~

网友:
同“Si4431调大发射功率死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