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部存储器模式如何设置

楼主(2011-04-22):
需要把读入的数据存入到FPGA内部的M4K block中,另外ARM还要从FPGA中读出这些数据,
1.请问地址线如何映射到相应的存储单元?
FPGA内部的RAM地址是如何定义的?怎么访问?谢谢!
2.看手册上说RAM有很多模式,如Single-Port mode,FIFO Buffer mode,dual-port mode,ROM mode等,请问这些模式如何设置?是通过相应的引脚信号设置吗?

网友:
你先学学QUARTUSII里面的LPM单元的使用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