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怎么建立AVR单片机的开发环境。

楼主(2011-04-22):
公司有一设备是在ubuntu下开发的,使用的单片机是atmega64,C++编程,我明天要去出差,可能要改程序,但是我的笔记本上只装了ubuntu系统,还没装开发环境,折腾了很久,还是失败,希望高手指点下,需要安装哪些文件。先谢谢了。

网友:
sdcc编译器。就可以用来开发51和avr的程序。
你也可以用ubuntu里面的新立得软件安装包来添加。在里面搜索avr,你就可以下载到好多好多软件。
祝你好运。

网友:
用elclipse开发环境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0748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QQ373466062&bbs_id=9999

网友(2012-10-11):
sudo apt-get install avr-gcc
sudo apt-get install avrlibc
sudo apt-get install avr-gdb
sudo apt-get install simulavr
sudo apt-get install avrdude

第一个第二个是编译工具,去论坛找个GCC的Makefile放在工程目录下,改好。make就可以编译了。
第三个第四个是调试工具,可惜M8不支持JATG,只用过软件仿真。
最后一个是下载工具。

网友:
貌似用4L的方法编译不会把数据段的数据编译进去,然后字符串啊啥的都显示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