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删除C语言注释的程序

楼主(2011-04-22):
自己写的一个删除C语言注释的程序,和本站精神有所违背

愿意用的可以下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有选择的删除 注释, 这样的话还有点用,用于程序整理。
否则的话 只有一种作用:删除版权信息。小心被和谐.

网友:
/*........*/ 漏掉了?非标准格式?  能否加上它?

网友:
啊 好东西 顶  PM+不支持中文注释 如果出现就有可能编译错误

楼主:
1,2楼的,可以选择性删除,块注释是可以删除的

但是只是支持DOS文本格式,不管是不是中文

网友:
请教楼主,能否用于删除汇编语言中分号(;)后面的注释?

楼主:
没有回复【5楼】JQ_Lin

没有加这个功能,因为我很少用汇编了

网友:
lz那个软件,操作起来有点盲目.....不安全....不如这个我以前用过的软件,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楼主,能否用于删除汇编语言中分号(;)后面的注释?

k51 不 哈哈 如果是我有空到也可以试试写个玩玩

  你给些代码我试试

  楼主能写得出C 用的 哪汇编的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汇编 注释 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试了一下这个汇编注释清除工具V1.0.0(DELzs.rar),可以清除所有注释,没有选择余地。
注释之前的空格和Tab不能清除。

网友:
好东西的....尤其是想跳槽 或者 被跳槽的兄弟们...

网友:
回复 网友D:
lz那个软件,操作起来有点盲目.....不安全....不如这个我以前用过的软件,可以试试

谢谢。
注释消除器V12 有多项选择(源文件类型、是否保留多余空行空格、行首空格、整行注释、源文件头行注释、源文件头块注释),并可自动添加文件头和文件尾。
不错,够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请教楼主,能否用于删除汇编语言中分号(;)后面的注释?
k51 不 哈哈 如果是我有空到也可以试试写个玩玩
  你给些代码我试试
  楼主能写得出c 用的 哪汇编的也一样

小会会,应你之求,如下一段汇编和注释,供你试试、玩玩。

要求:
    1.分号不在行首的注释行要删除;
    2.分号前的空格和Tab也要删除;
    3.分号在行首的注释行要保留;
    4.行首有分号的语句要保留。

; ◆◆◆◆◆◆◆◆◆◆◆◆◆◆◆◆◆◆◆◆◆◆◆◆◆◆◆◆◆◆◆◆◆◆◆◆◆◆◆◆◆◆◆◆◆◆◆◆◆◆
; ....................................................................................................
; 正常运行时的循环等待区,循环等待期间响应按键和中断。                    (041024建立)(081018更新)

again:
        btfss   PORTC,2         ; 检测是否处于制动进程中                                (081018增加)
        btfsc   PORTC,1
        goto    rb0check        ; 应对制动进程中禁止制动开关被闭合的特例
        goto    rb1230          ; 确无制动,才准许RB1、RB2、RB3键操作和显示RB0位的状态。

rb0check:                       ; 制动进程中,检测禁止制动开关是否闭合。                (081018增加)
        call    dly_10ms        ; 等待半个周期再检测,以错开低电平的同步信号。          (081018增加)
        movfw   PORTB           ; 读取输入口状态数据
        movwf   RBtemp
        btfss   RBtemp,0        ; 检测RB0的状态
        goto    rb0             ; 结果为0,禁止制动开关被闭合,转去制动进程的终止处理。
        goto    again           ; 结果为1,禁止制动开关没有闭合,返回等待INT中断。

rb0:                            ; 制动进程的终止处理                                    (081018增加)
        bcf     INTCON,INTE     ; 清INT中断允许位
        bcf     PORTC,2         ; 制动结束,清正转制动标志位,“正转制动FB”灯灭。
        bcf     PORTC,1         ; 制动结束,清反转制动标志位,“反转制动RB”灯灭。
        clrf    DELAYK          ; 清制动前延时完成标志位(制动前延时计数器7位)
        clrf    BRAKES          ; 清制动同步脉冲间隔计数器
        goto    stop            ; 停止处理

rb1230:                         ; 确无制动,才准许RB1、RB2、RB3键操作和显示RB0位的状态。
        movfw   PORTB           ; 读取输入口状态数据
        movwf   RBtemp
        btfss   RBtemp,1        ; 检测RB1的状态,结果为0,表明RB1键被按下。
        call    rb1             ; 逐次显示输入、输出口状态历史记录
        btfss   RBtemp,2        ; 检测RB2的状态
        call    rb2             ; 逐次显示运行参数(含硬件、软件版本记录)
        btfss   RBtemp,3        ; 检测RB3的状态
        goto    rb3             ; 休眠关机及其唤醒处理。注意用goto,而不是call。

        btfss   PORTA,0         ; 检测RA0的状态
        goto    ra0             ; 特殊管理员处理全部运行参数和ID                        (090830增加)
        btfss   PORTA,1         ; 检测RA1的状态
        goto    ra1             ; 用户管理员处理多数运行参数和ID                        (090830增加)
        btfss   PORTA,2         ; 检测RA2的状态
        goto    ra2             ; 用户操作员处理少数运行参数和ID                        (100818增加)

        movfw   RBtemp          ; 检测RB0的变化,显示RB0位的状态。                      (050816增加)
        xorwf   iSTATE,0        ; 与前一次输入状态比较
        andlw   0x01            ; 取得RB0位的变化
        skpz
        call    dispio          ; 在无制动、RB0位有变化时,强制刷新输入、输出口状态显示。

;lcddsp:                        ; LCD显示其它数据后恢复显示当前输入、输出口状态         (081018增加)
;       btfss   LCDDSP,0        ; 检测标志参数LCDDSP的0位,确定是否应RB1、RB2键要求显示过其它数据。
;                               ; 为1,表示LCD显示过其它数据,可能需要恢复显示当前输入、输出口状态。
;       goto    again           ; 为0,表示LCD未曾应RB1键或RB2键要求显示其它数据,不需要恢复显示。
;       btfsc   LCDDSP,7        ; 检测标志参数的7位,为0,表示没有恢复LCD显示当前输入、输出口状态。
;       goto    again           ; 为1,表示已经恢复显示当前输入、输出口状态,不再刷新,以消除屏闪。
;       clrf    LCDDSP          ; 清标志参数0、7位。
;       bsf     LCDDSP,7        ; 恢复LCD显示当前输入、输出口状态之前,先置已经恢复LCD显示标志位7。
;       call    st0             ; 恢复LCD显示当前输入、输出口状态。
;       逐次显示输入、输出口状态历史记录子程序(rb1)已经更新重建,以上注销并留存。     (090911注销)

        goto    again

; ****************************************************************************************************

杯具了,忘记本论坛不支持Tab,只好重新编辑,所有的Tab都用空格代替。

网友:
mark, 注释清除器。

网友(2011-12-18):
C语言注释清除

网友(2012-02-09):
为什么要清除?

网友(2014-01-15):
lz在否

今天用你的这个软件删除了一些注释,删除的非常干净,快速

能否给这个软件加上写其他功能呢:

1、最小化按钮
2、进度条
3、删除完毕后来一个消息框提示一下
4、能否记录路径(比如说我刚把 d:\tese\app\xx.c文件注释删除完毕,现在又要删除  d:\tese\user\bb.c文件的注释。现在打开bb.c要重新选择路径,有点麻烦,能否记录上一个路径)

网友:
啥需求都有啊……

网友(2014-02-16):
之说以写注释,是为了其他人和自己以后看程序能不那么费力点,删了,过几个月,自己写的程序都要看好久

网友G:
我觉得这类工具最好的就是vi了, 搞个正则表达式替换一下就出来

网友(2015-07-02):
最近要申请软著,去掉注释,有用处了.
----------
9楼的软件,有误删.

网友(2017-02-07):
费好大劲写的,为啥要删除呢

网友:
交给老板的就用这个处理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这类工具最好的就是vi了, 搞个正则表达式替换一下就出来

同意。
sed, awk 也可以。

网友:
又是一个挖坟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