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RC500多卡无法同时读取问题?

楼主(2011-04-22):
请教大家,小弟我正在用RC500开发无线射频卡读写系统,碰到如下问题:
1、现在单张卡,可以读取正常。
2、两张卡也能读取。(卡与卡之间有一小段距离,在天线有效范围内)
3、两张卡完全重叠在一起,这种情况,两张卡都无法识别???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能否解决?

网友:
没办法的,必然是这样地。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问能否再解释详细一些呢?因为有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
不对吧,按照标准是随机读一张卡,怎么可能2张都能能够读取

网友:
相位问题。

网友:
寻卡-选卡-休眠 读到的卡休眠后就不参与下次寻卡了 多张卡就是这样依次被读写的

楼主:
我网查了一下,应该属于防卡片重叠功能吧。
我现在发现只要两张卡重叠在一起,request询卡已经失败了,还没到选卡和休眠这一步。

网友:
那是你程序有问题,没做好防冲撞

网友(2015-09-04):
我也在搞防碰撞的事情,基于比特位检测的防碰撞。但一直没有头绪,楼主做出来了吗?求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