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果用stm32+ CY7C68013A,usb速度可以做到多小呢?

楼主(2011-04-22):
把stm32 ram中的数据传上pc,stm32+ CY7C68013A可以做到10MB 速度么?谢谢

网友:
还是等stm32的207高速USB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等stm32的207高速usb吧

207好像高速也需要外挂phy的哦

网友:
瓶颈好像在STM32到CY7C68013这里,两者间没有无缝快速接口

楼主:
用fsmc 不知道可不可以接过去呢?207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货 郁闷~~

网友B(2012-11-17):
做个10MB/s没有问题,上传30MB/s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个10MB/s没有问题,上传30MB/s应该没问题。

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过?????

很久前搞过,现在不用这个方案了。

网友:
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吗

网友(2013-07-11):
引用 网友B:
做个10MB/s没有问题,上传30MB/s应该没问题。

大神啊 我也现在想做stm32f103+CY7C68013A啊 你说10MB/s没有问题 想问一下怎么他们连接起来的啊 网上说用32的fsmc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