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4.1怎么破_解

楼主(2011-04-22):
Quartus II 4.1怎么破_解

网友:
这都10.1了怎么还用这么低版本呢?

网友:
同问,9,10版本都用过,别的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学么,没有必要用那么高的软件

网友:
Quartus II 4.1哪下载的呀。。。9.0以上的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官网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初学么,没有必要用那么高的软件

这理由,OTL
就这种思想还是别玩技术了

网友:
10.1吧,4.1 我还是10年前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电脑不行 跑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破_解补丁吗

网友:
9.1都有啦,还用4.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