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MA out脚 输出的是交流信号吗?

楼主(2011-04-22):
如图,刚刚接触,不是太懂,希望知道的予以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vout = vref + v_ac  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V_ac是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V_ac 约等于 角速度 * 0.67mV/度/秒

网友:
动起来的话好像是交流吧,不动的话不就是1.多v了嘛,成直流了。刚开始研究。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动起来的话好像是交流吧,不动的话不就是1.多v了嘛,成直流了。刚开始研究。多多交流

扯淡一下:
任何情况下都是直流。
直流的定义是极性不变,不是说幅值不变。
不动叫恒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2了。。。呵呵

网友:
扯淡一下:
任何情况下都是直流。
直流的定义是极性不变,不是说幅值不变。
不动叫恒流。

------------
交流直流一致困扰了我,谢谢 解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直流信号的话 能通过那个   4.7uf   电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要是直流信号的话 能通过那个   4.7uf   电容吗?

引用图片

我说的直流是它的定义,和我们的习惯认识有点差异,我们一般说直流更接近横流(或者恒压)。
电容有“隔直”作用,也就是“隔断直流分量,但允许交流分量通过”,或者理解为高通滤波,即对低频信号有很大的阻挡。
根据我以前看过的帖子,ENC03加电容是应用在防抖方面的,相机抖动引起变化的角速度,然后做出相应的动作来减小抖动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相机匀速运动,这种防抖是不管用的。如果需要积分得到角度,就必须把高通滤波去掉。
你可以搜一下以前的帖子,讲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2011-06-19):
我发现了一个超级奇怪的问题!!我的Vref接上104陶瓷电容接地。突然间OUT电压猛降下来。我迅速拿开Vref,可是OUT电压没有恢复正常,好像也不工作。现在我必须要用电阻分压把Vref拉到1.35V时他才正常工作!狂晕!!

而且OUT和Vref总有0.2V左右的电压差,这个正常吗??

温飘是神马意思啊?是不是温度变了导致输出的电压直流分量就会变化???那我怎么通过这个陀螺仪计算出当前的角度呢?不会通过耦合电容微分在用单片机两次积分吧????

运放又是神马意思啊??是不是一种线性放大器??

头脑好模糊啊,我就是要做一个知道转动角度的一个装置。

高人帮帮忙吧。QQ:526195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