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不能做定量测量用?搞不懂了

楼主(2011-04-22):
今天用示波器遇到个很基础的问题,在这里向各位求教
我用示波器测量一个平均512次后,峰值有20多mv的电压信号。
如果标度选20mv/格,测出来是20mv,然后标度改成10mv/格,测出来就不到20mv,只有15,6mv的样子,换成标度5mv/格,测出来峰峰值更小。搞得不知道该用哪个值做测量值了。
之前用示波器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
哪位能指点一下改变标度导致测量数值变化的原因? 然后这样的测量如果我要定量的话该怎么做?

网友:
示波器测量精度比较低,但是lz说的情形估计是小信号时信号源内阻较大造成的。
如果你测量一个峰峰值2v的信号,在1v/div或者2v/div或者0.5v/div这样几个档也有你所说20mv信号那样的区别,则该示波器是有了严重故障了。

网友:
看过业内人士的一篇博客文章,似乎谈到了示波器不能作为精密测量来使用,主要是提供图形变化规律,记不得这篇文章出自哪里了。

网友:
示波器的AD只有八位
所以要让波形尽量铺满屏幕,才能减小误差

楼主:
自己挖的坑 自己来填

 示波器不是垂直量的计量工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262a301009ryp.html

网友(2011-06-23):
肯定可以,要熟悉仪器的幅频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