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下keil,protel,candence,winavr,avr studio等常用的工具可以运行在win7 64

楼主(2011-04-22):
如题!最近想把系统换64位的试试。还有什么常用软件不能运行在win7 64位上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keil没问题,我用的是4.11版,protel同事在用,应该也没问题,avr的工具不知道哦!不摸avr好多年

网友:
WIN7 32位出去cadence有问题,其他都没问题,64位,有点悬

网友:
protel2004安装时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7 32位出去cadence有问题,其他都没问题,64位,有点悬

LS cadence 16.3装在win7 32位上都不行吗?

楼主:
请教大家,win7 64位可以装上USBASP驱动吗?

网友:
Altium 9.4
Xilinx ISE 较新的版本
Altera Quartus II 较新的版本
64位win7都没问题,我在用

网友:
keil
protel
avr studio
没有问题,protel的话库麻烦一点,可以参照这个
vista下,protel 99se元件库加载问题的解决方案ourdev_633834BW1OZA.pdf(文件大小:196K) (原文件名:vista下,protel 99se元件库加载问题的解决方案.pdf)
win7也是这样用!

网友(2011-09-29):
cadence 16.3可以装在win7 32位上。一直在用,没有问题。

网友:
cadence和mentor的最新版都能装,但是cr@ck不好使。

网友(2012-06-04):
装个那么高的版本干啥?

网友(2014-02-28):
keil,ad10,winavr,均正常运行于WIN8 x64

网友B:
这些我大部分都在用,protel现在不用了,改用cadence了。
keil正常;protel(貌似库有问题,ad完全正常),candence(我16.5安装正常,crack正常,cis库正常),winavr(完全正常),avr studio(4.17,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我大部分都在用,protel现在不用了,改用cadence了。
keil正常;protel(貌似库有问题,ad完全正常),c ...

补充下,我也是win7 X64

网友(2015-08-29):
哎。。。软件的兼容性是个大问题。尤其是64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