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PPERCAM高手 贴片焊盘怎么变成方框了

楼主(2011-04-22):
刚开始学习画PBC  ,用的是  Sprint Layout5.0.板子画好以后输入到COPPERCAM准备做刀路,发现贴片的焊盘全变成方框了,怎么回事啊
带通孔的焊盘就没问题

网友:
看下面的图

网友:
图片有点大,楼主另存为再看,选择启用焊盘菜单后,把鼠标移动到那个变成方框的焊盘上单击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楼主:
我试过了,怎么没用啊,copper就好象认不到贴片的焊盘,把它当成了方框走线,能改变方框的边线宽度的

网友:
把GERBER文件传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兄弟帮我看看,我正在做一个编码器的转接板,只有11×28mm大,只能用雕刻机做,急啊【一只393加一只26LS31】

这是Sprint Layout5.0设计好的.的文件,还没铺铜,铺了COPPER也不认

这是GBR文件

网友:
楼主你导出的格式貌似不对,对Sprint Layout5.0不熟悉,我用PTOTEL导出的都是GBL和GTL文件

网友:
估计是Sprint Layout5.0软件的问题,那个软件只是个简易的PCB制作软件,

网友:
用cam350查看一下gerber文件。我用allegro生成的gerber放到coppercam里面就认不出覆铜,而且不是标准形状的焊盘也认不出来。我认为coppercam的兼容性确实不好,建议楼主把gerber导出bitmap然后用artcam做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