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单片机如何驱动交流继电器”

楼主(2011-04-22):
现想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交流继电器,但是不知道如何设计电路求教各位大侠能够给予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好久没见人下跪了,进来围观。。

网友:
继电器2边加,阻容模块?

网友:
这个没做过,貌似可以用晶闸管输出型的光耦(如MOC3021)来控制。

网友:
小朋友:“跪求”这两个字在这里是属于“违禁”的。

鱼:

渔:在百度或google的搜索框里输入“单片机如何驱动交流继电器”,回车后选图片再慢慢看;)

这电路图可能是读题有误,但是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可以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A:
单片机驱动交流继电器
有以下几种方法
单片机---小型继电器---交流继电器/接触器
单片机---固态继电器---交流继电器/接触器
单片机---可控硅---交流继电器/接触器
单片机---可控硅(普通光耦隔离)---交流继电器/接触器
单片机---晶闸管输出型的光耦---交流继电器/接触器

根据情况和成本自己选择吧

网友:
单片机--(光耦隔离)----可控硅----交流继电器/接触器

网友:
单片机->双向可控硅->交流接触器(继电器)
给你个洗衣机电路示例

网友:
只用过可控硅驱动交流电,没用过继电器。个人觉得可控硅更好用点,响应速度快

网友:
楼上的故障率是多少?

网友:
有种继电器的控制线圈需要交流才能动作
你是不是想用单片机控制这种线圈,而板子上没有交流电?
不知道我是否理解有误,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种继电器的控制线圈需要交流才能动作
你是不是想用单片机控制这种线圈,而板子上没有交流电?
不知道我是否理解有误,呵呵
交流接触器,用来给较大型电机加电,线圈一般是交流供电,有220/380v的区别。

5楼给的种类最全。这个一般是小继电器带动,比较合适。

网友:
cumt何必跪求,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用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都行啊,

楼主(2014-05-13):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驱动交流继电器
有以下几种方法
单片机---小型继电器---交流继电器/接触器

感谢楼上,好久不上坛了,没有看帖子

网友:
客气,共同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