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稳健与清晰-----标志位篇

楼主(2011-04-23):
各位大师好!想请教各位你们在写程序的时候,当多个功能模块要相互访问状态和变量,由于架构的原因功能模块要写到不同的文件里面,最常用的做法是设置标志位相互访问,但是如果程序量大一点,标志位就会很多。这样显得很冗余。
    请各位讲讲自己的心得,谢谢!

网友:
不加标志位你还能分出来模块吗?

对于内存大的,我用char/int作为bit标志位,改变状态的时候+1就ok了,用的时候只关心最低位。
对于双核的,还得加互斥,要不然两个核心同时访问同一内存,意外情况能愁死人。

网友:
enum最好了。
示例: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1} BOOLEAN;
typedef enum {CH = 0, EG = !CH} LANG_T;//language marks
typedef enum {DOC_NULL=1,DOC_SAVED,DOC_FULL} DOC_T;//doc marks
typedef enum {ERROR_CRC=1,ERROR_CALIB} ERROR_T;//operate status marks
typedef enum {ETRODE_REG=1,ETRODE_CLR} ETRODE_T;//electrode actions
typedef enum {TCNT_UP=1,TCNT_DOWN,TCNT_COMPLETE} TCNT_T;//timer counts models
typedef enum {AUTOFFMK_ON=1,AUTOFFMK_OFF=!AUTOFFMK_ON} AUTOFFMK_T;//control whether auto off
typedef enum {DA_MSUR=1,DA_REG,DA_STP} DAMODE_T;//da
typedef enum {ASC8=1,ASC16} DISPASC_T;
typedef enum {POWER_ON=0,POWER_OFF=!POWER_ON } POWER_T;
typedef enum {BLIGHT_ON=0,BLIGHT_OFF=!BLIGHT_ON } BLIGHT_T;
typedef enum {TIMR_ON=0,TIMR_OFF=!BLIGHT_ON } TIMR_T;
typedef enum {CALIB_NULL=1,CALIB_PT2=2,CALIB_PT3,CALIB_PT4} CALIB_T; //calibrate ponits,CALIB_NULL:no multiponits calibration
typedef enum {MODEL_MSRU=1,MODEL_CAL} MODEL_T;

网友:
楼上的头像......

网友:
我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我来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是存在冗余问题,如何减少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