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线端子谁用过?圆盘状的,一般在电动执行器上用的较多,谁能告诉我个厂家和型号啊,

楼主(2011-04-23):
看起来挺好的 想买一个用用

楼主:
绝对编码器,位数越高越好  性价比好点的

楼主:
就没人指点指点我?

楼主:
有没有识货的啊
郁闷了 找一天没找着

网友(2013-02-21):
葵花接线盘,没有现成的,只能自己开模。

网友(2013-08-15):
都是厂家自己做的。这个肯定不是罗托克的和奥玛的还有津达,川仪的,可能是国产小厂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