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市面上的通过网线传输的KVM切换器,VGA信号是如何传输的呢?

楼主(2011-04-23):
用的是什么专用芯片吗?有了解的吗?

楼主:
顶起来!没人知道吗?

网友:
压缩 重放

网友:
一般都是厂商自己的kvm asic

高端的也有用pcoverip的,不过那个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厂商自己的kvm asic
高端的也有用pcoverip的,不过那个贵了

那应该是用专用芯片的啰!怪不得这么贵!

网友(2017-11-29):
原来是专用芯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