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总舵主命令,特发个贴,本懒洋洋做的门禁读头一体机,照片比较烂哈,各位凑合看看

楼主(2011-04-23):
(无正文)

网友:
强力插入前10,希望拍个高清版

楼主:
相机没有,是手机拍的,30万像素各位凑合看看,主要我说说原理哈,这个东西嘛大家看个大概就好了.这玩意版权是公司所有,不能完全裸体哈,不过原理可以说的,大家来论坛都是学习的哈,关键是工作原理大家了解了就照葫芦画瓢,都是搞技术的,1点就透了.
首先是,这个是门禁读头锁一体式,锁安装在门内,控制板安装在锁内,锁内2片控制板,1个是电机控制板,这个锁就是电机锁啦,电机控制板不是我做的,大概看了下就是个H桥,然后2个槽型光电开关控制行程,这个电机部分我真的搞不懂,没仔细研究,但是他的触发很简单,接线就是那个橙黄色的接插件,上面都有标注,12VDC接2根线,然后另外2根,1根直接接地,另外1根接控制板的继电器.继电器常开端口.吸合就有12V了,就开门了
控制板用STC89C52做MCU,老大不要鄙视我哈,我坦白我交代,我是STC的粉丝.没啥原因,因为这里STC就够用了.那个圆形的是成品天线,淘宝买的,关键是防水,这个是灌胶的,通过那个锁头,固定在门上,锁头你可以自行决定,可以不接锁芯也可以接锁芯,接了就可以用钥匙了,不接就用不了,这样至少小贼不能用机械方式进来了.不过要是电子出问题你也进不来了,这个各有利弊哈,不过国家有规定,电子锁有个强制标准,一定要有个后备开门方式,否则你的合格证是拿不来的.
喝口水,打字真累人

网友:
看完AM拍的照片 再看别的照片就。。。。。

网友:
我的库房里也有好几家品牌的样机,这东东貌似没多大科技含量

网友:
照片太差劲了,版主要向莫大学习,努力

楼主:
电子锁目前国内市场上我见过的有,国外的没见过,不知道哈
注意,所有的电子锁,都不带控制板的,控制板都是要另外算钱的,就是说,电子锁就是个锁,没有刷卡阿,指纹阿,人脸阿这些,要这些都是要另外算钱的.
电机锁,这个应该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了,就是图片上的那种,优点是方形锁舌,安全性高,停电不开门,自动闭锁.这个自动闭锁很好用,就是在锁扣那头,装了个霍尔感应器,碰到了,电机就动作,锁舌就插进去了.
电控锁,小区楼道常用的一般都是电控锁,里面就是个弹簧插销,这个说起来最偷工减料了,里面就是1个弹簧插销,引出2根线,12VDC+GND,1有电,那个弹簧插销就叭嗒开了,这个一般是斜边型锁舌,很不好,用个卡片就能弄开.同样,停电不开门
电插锁,这个经常用在消防通道上,他的触发是反的,也就是大家乱叫的那个,停电是开门的..........  有电的时候他是关闭的,1停电,就缩回去了,门就开了,原理就是1个插销,一般是3个圆柱形的插销.有电就弹出来,没电就缩回去
磁力锁,这个就是个电磁铁啦,上面电磁铁下面1块大铁块,分别装在门2边,有电就吸住,没电同样开门.........
电锁口,这个用于基本没有安全防范的地方,是最廉价的电锁了,就是1个口子,通电就打开了,这个的优点是成本低,任何锁都可以用,包括你家的老式机械式,锁装门上,电锁口装门框上,你的门马上升级成电子门了,哈哈哈,忽悠吧

楼主:
下面说说控制板,先说一体式的,就是锁和控制板一起的.
控制板的原理就是,拆开几大块就是
读头 + MCU + 储存部分 + 电源 + 继电器 + (通讯,这个不一定,廉价的这部分省略了)
1,读头,这里只讨论125KHZ的EM4100系列哈,IC的不说
市场上最常见,用的最多的,销量最大的就是EM4100系列了,俗称ID卡,这个因为量大便宜,基本占领了读头市场最少90%,至少我卖了几万张的ID卡,IC卡才几K.这个卡有厚卡,薄卡,锁扣卡,异型卡,一般现在锁扣卡比较流行,因为方便,可以挂钥匙扣上,目前算是主流了.
这个解码嘛,论坛高人波仔在N年前就发过了,就是曼切斯特_码,具体请看波仔大侠的那个帖子.这里有2种选择,1个是用波仔大侠的方案,就是使用基站芯片,最常见最好买到的就是 U2270B ,一般做产品建议用这个,成品芯片比较稳定可靠.
DIY嘛可以参观论坛高人老陈的那个,ATMEGA8用CTC方式产生125KHZ方波,然后用LM358放大后发射,用ICP接收的那个帖子,里面非常详细了.
还有论坛高人whimsy 的帖子,用M32做的.类似的方案.想要的同学请搜索 whimsy 同学的帖子和波仔的帖子
2,MCU这个是随便了,我是用老妖怪的STC,M8,M16,M32都可以,再高档的就浪费了.
3,储存部分一般都是用EEPROM,AT24C32就差不多了,容量需求这样计算
卡号3byte+密码3byte(这个自己看,要变态的16byte也可以)*你要保存多少张卡,一般是1K张以内普通应用就够了.
一体式的门禁一般不保存进出记录,因为成本方面,要进出记录还需要加上时钟芯片和电池.这个是在分离式的上面用的多
EEPROM的最后几十个字节用来保存配置信息,比如管理卡,卡片总数量等等
4,电源就是最简单的7805,12V供电进来弄个4007串个保险丝然后进7805就OK了
5,继电器就是控制了,吸合或者分离就可以了,用个三极管控制搞定
6,通讯,这个便宜的控制板这部分都是省略的了,常见的是MAX232,和电脑通讯储存写卡号信息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讲解,我们公司的门禁总是有时候卡刷的快了,门不开,必须得等几分钟刷,才开得了。也不知道这搞开发的怎么做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另外 恭喜小肥羊荣当版主^_^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讲解,我们公司的门禁总是有时候卡刷的快了,门不开,必须得等几分钟刷,才开得了。也不知道这搞开发的怎么做的。。、、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是何种型号的?

网友: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看标题不对吧。这是一体电控锁。

这种是一体机,简单的。我前几年做的。

网友:
楼主能发上原理图,就更好啦

网友:
你的是什么拍的,手机都会清得多

楼主:
回15楼,我是神达A701的手机,只有30万像素,没数码相机,抱歉抱歉
回13楼,你那个就是我说的不保险的一体机,你这个东东挂在门外的话实在不安全,开关量控制的东东......
我这个是藏在锁里面的,门外就是个嵌入锁头的天线,就是最后1个图,控制板在锁体里面,盖子1盖,什么都看不见.锁体安装在门内,门外只有个天线,安全性比较好1点点.
回14楼,原理图你按照我说的原理,很容易就画出来的.控制板控制流程我已经都说了.有什么不懂的请提问

网友:
我用2.4G做过,、标签由向上向下两个按键。表示出门和进门
进出门的员工都信息用UDP协议传到中心机房,记录此人的信息,并在相关卡口能查看到此人
用在金库管理

网友:
这个很有用啊 灰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15楼,我是神达a701的手机,只有30万像素,没数码相机,抱歉抱歉
回13楼,你那个就是我说的不保险的一体机,你这个东东挂在门外的话实在不安全,开关量控制的东东......
我这个是藏在锁里面的,门外就是个嵌入锁头的天线,就是最后1个图,控制板在锁体里面,盖子1盖,什么都看不见.锁体安装在门内,门外只有个天线,安全性比较好1点点.
回14楼,原理图你按照我说的原理,很容易就画出来的.控制板控制流程我已经都说了.有什么不懂的请提问

  你的哪个锁主要适用于 楼道大门的哪个.........

楼主:
楼道大门用哪个是由你所要求的安全性级别决定的
从高到低,个人认为

电机锁
酒店锁
电控锁
电插锁
磁力锁
电锁口

以上个人认为哈,不是公认

网友:
最后一张图,难道是传说中的套套?

楼主:
村长你太坏太坏了 ^_^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skynet 青青草原

这种带套套的锁哪里能买到?

楼主:
回26楼
这个是电机锁配的机械锁芯
套套就是天线,淘宝有卖,自己搜索就知道了

网友:
我知道那个套套是天线。忽然想到不是读卡器要远离金属么?这个套套直接放在锁上会不会影响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那个套套是天线。忽然想到不是读卡器要远离金属么?这个套套直接放在锁上会不会影响性能?

谁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是线圈,中间1个金属,就是有心电感.

楼主:
你如果用个铁皮,那就完蛋啦,天线就被屏蔽了
铁心就不同鸟,实测
加了铁心,电感值变小了,注意你的匹配电路就要变化了.这些可都是实战经验噢.没铁心的时候你计算谐振值刚刚好,等你装上铁心,就不会刚刚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子锁目前国内市场上我见过的有,国外的没见过,不知道哈
注意,所有的电子锁,都不带控制板的,控制板都是要另外算钱的,就是说,电子锁就是个锁,没有刷卡阿,指纹阿,人脸阿这些,要这些都是要另外算钱的.
电机锁,这个应该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了,就是图片上的那种,优点是方形锁舌,安全性高,停电不开门,自动闭锁.这个自动闭锁很好用,就是在锁扣那头,装了个霍尔感应器,碰到了,电机就动作,锁舌就插进去了.
电控锁,小区楼道常用的一般都是电控锁,里面就是个弹簧插销,这个说起来最偷工减料了,里面就是1个弹簧插销,引出2根线,12vdc+gnd,1有电,那个弹簧插销就叭嗒开了,这个一般是斜边型锁舌,很不好,用个卡片就能弄开.同样,停电不开门
电插锁,这个经常用在消防通道上,他的触发是反的,也就是大家乱叫的那个,停电是开门的..........  有电的时候他是关闭的,1停电,就缩回去了,门就开了,原理就......

曾经在上海卖场看到过最贵的门锁,密码的,3000RMB。不用配另外的。2007年的时候

楼主:
回大胡子大叔,那个其实就是类似我弄的这个,控制板藏在了锁体里面,螺丝1锁,后盖1盖,外面1点都看不出来

网友(2011-08-08):
这个要收藏下

网友(2011-09-18):
楼主的解析还是很详细的,不过只说了锁,控制部分基本上没有说嘛?

网友(2012-07-20):
图片效果不是很好,但帮LZ赞一个

网友:
膜拜射频,都是大能人士。

网友(2012-12-28):
引用 楼主:
回15楼,我是神达A701的手机,只有30万像素,没数码相机,抱歉抱歉
回13楼,你那个就是我说的不保险的一体机,你 ...

楼猪,电池后备电源系统咋搞的。
怎么给蓄电池充电,电压低于多少就重新充电,来介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