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A3979,我的电机为何这样??

楼主(2011-04-23):
如标题,我作A3979SLP做我的微型步进电机驱动,但给了STEP驱动脉冲,怎么电机左右来回微动,就是不转
电路硬件保证没问题(之前用过)
现在给STEP脉冲时,明显感觉电机在左右来回微动,但就是不能按一个方向转动起来,到底是那里有问题呢?A3979的驱动脉冲要求很高吗?

我现在就是单单给STEP一个高电平,delay(1) ms,再给STEP拉低,再delay(2) ms,这行能行吗?

希望用过3979有前辈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你发的脉冲的速度太快了。先发个100转的试试?
比如说delay(10) ms?

楼主:
终于动起来了,担为什么电机不是按设定的同一个方向转动,而是正转几下,又自动反转几下,如此反复下去?
希望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二。。。

楼主:
我的JJ终于可以受控了,差点让3979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