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V瞬变衰减信号进行分段数据采集,求分段的方案

楼主(2011-04-23):
200V的瞬变衰减信号,信号不满足数据采集设备的要求,我想对电压信号进行分段,分不同通道进行不同处理后进行数据采集,有没有同学做过相关的工作....指导一下...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信号是瞬变的电压信号..(在线等)

楼主:
或者如何把一个瞬态电压信号的低电压部分截掉呀,有什么方法?

网友:
没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你采集的信号是200V的直流还是交流?

什么地方不满足采集设备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或者如何把一个瞬态电压信号的低电压部分截掉呀,有什么方法?

没表达清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个瞬态电压信号是脉冲涡流衰减的信号,也就是电压信号从200v衰减到0v。本来是想把这个电压信号分段来采集,因为数据采集的的最大输入要满足在0-10v范围内,所以搞电压要进行衰减,低电压部分要进行放大。现在高电压采集的部分解决了。目前主要是想采用一个高精度的限幅电压电路,只保留10v一下的衰减信号。
有求一个没有高精度的限幅电压电路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哦,这个瞬态电压信号是脉冲涡流衰减的信号,也就是电压信号从200v衰减到0v。本来是想把这个电压信号分段来采集,因为数据采集的的最大输入要满足在0-10v范围内,所以搞电压要进行衰减,低电压部分要进行放大。现在高电压采集的部分解决了。目前主要是想采用一个高精度的限幅电压电路,只保留10v一下的衰减信号。
有求一个没有高精度的限幅电压电路
谢谢...

很简单,只需要一个钳位二极管就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

钳位二极管能钳住高出部分的电压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限幅电路

也可以用三极管,利用三极管的截止饱和特性也可以限幅,同时还可放大

网友:
先衰减,然后送入一个对数放大器吧,能满足你的要求。对数放大器可以用运放加三极管的非线性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有点疑惑就是,用三极管可以对高电压饱和掉,是否还要考虑三极管的导通电压,对于毫伏级别的就不导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现在也是想用瞬态抑制二极管进行电压钳位,恰巧我的信号是瞬变脉冲的信号。我想问的是,用钳位瞬态二极管对小信号是否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数放大器我也考虑过,我想可以对小信号进行分段放大,像可编程的放大器就可以吧,有没有输入信号为10v的可编程的放大模块,直接买来就可以用的?可以推荐一个》》》

网友:
我们就是弄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反着放,再串一个限流电阻,就直接进运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是一种快恢复二极管,它属一种低功耗、超高速半导体器件。其显著的特点为反向恢复时间极短(可以小到几纳秒),正向导通压降仅0.4V左右。我想问一下这个导通压降对小的电压信号有没有影响。
对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可以把你的电路图发过来看一下么?或者发我邮箱sunsicheng131421@163.com
有没有用TVS的钳位二极管进行钳压呀?

网友:
提供个想法,电压-〉电流-〉(运放隔离)光电隔离-〉小信号采集,对于200V量程的信号,假设采集精度是1V的话,8位以上ADC就够了

网友:
整个信号缩小20倍再采集也没什么问题吧?
就看你所要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