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学习建议

楼主(2011-04-23):
大家好,我想问下,突然感觉学单片机没有那股劲了,了解了各种芯片的操作了,可是就是感觉对具体的编程序没有兴趣了,不想一步一步的写代码,呵呵,怎么办啊,现在为止代码还只写过一般的573 165 流水灯 数码管 点阵 1602 16864 步进电机等等  对于pcf8591  还有红外怎么就没有兴趣了呢

网友:
既然没兴趣,就可以不用学,又没人逼着你学。

学好单片机,要的是持久的耐心。仅仅靠一股冲劲,只会半途而废。

现在你只是没有兴趣而已,以后,你会发现入这个行业太多的无奈,到那时你岂不更退缩了?

网友(2012-02-21):
新手学习单片机,往往感觉到不好入门,无从下手。学习单片机过程,是一项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过程,只看书不实践,或是只重视模仿,不重视理论的学习,是无法学习好单片机的,单片机的学习需要理论和动手,要学会抓住单片机的精髓,如定时器和中断,多看书、多上网查资料、多记录学习心得、看到别人遇到的问题,有能力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就多帮助,帮助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提高的过程。我相信每个人只要多加练习,假以时日,都可以成为一个精通单片机的能手!
     1、学习理论知识,了解单片机的基本原理、寄存器、中断、定时器等的基本概念;
     2、最好有一个开发板,在开发板上从最简单的功能开始实现,比如做一个流水灯、蜂鸣器音乐盒等;
     3、实现简单的功能后,开始尝试更复杂的程序,例如LCD显示、数字时钟、串口通信、中断控制等;
     4、在上述功能均可以实现之后,可以组合实现,做一个多功能的单片机系统了;
     5、如果对硬件熟悉,可以自己尝试做一个单片机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