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gprs不稳定?Q2406A

楼主(2011-04-23):
自己做的底板,用Q2406A模块+串口芯片adm3307e,上位机用s3c2440+wince5.0+串口芯片sp3232e+内置的拨号协议。现在模块不稳定,情况如下:
1、模块会发生重启,但不是必然的。完全相同的环境,可能现在不行,过几个小时,又好了。
2、重启几种情况:
(1)加电,不能注_册网络,接串口查看,每几秒钟就重启。表现为,每几秒钟,串口就没有反映了,然后几秒后又开始有反应,前面执行at命令后,然后不停用a/执行上个命令,几秒后就不能执行了,证明已经重新启动。重启后,还是不能注_册网络。
(2)有时候可以注_册网络,但是用上位机拨号时,到验证用户部分时,指示灯变绿色,模块重启了。反复如此。
(3)发生上面情况时,有时候,如果用pc连模块,拨号上网,正常。
(4)有时用手触摸到天线裸露部分,也会重启。但因随机性,不知道跟这个天线是否有关系
(5)有时插拔串口或者用手接触到串口裸露针脚时,也会重启。也是随机,不敢肯定会有关系。
(6)拨号正常,也可以通讯,但偶尔有时候通讯时模块重启了。

硬件情况:
12v4a电源,用3个AP1510提供3个5V3A电源,提供给2440上位机,gprs板,以及打印机使用。
gprs5v接入后,用LM2596S得到3.6v,给模块供电,实测3.75v,波纹80mv。

电源部分 (原文件名:电源.jpg)

串口部分 (原文件名:串口.jpg)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
加电,不能注_册网络,接串口查看,每几秒钟就重启。每秒钟执行一次查看信号质量,结果如下
99,99
99,99
21,99
99,99
然后重启了
反复如此
这时监测模块供电电压,没有任何变化,3.75v,波纹80mv

楼主:
高手都不在吗?

网友:
gprs5v接入后,用LM2596S得到3.6v,给模块供电,实测3.75v,波纹80mv。
^^^^^^^^^^^^^^^^^^^^^^^^^^^^^^^^^^^^^^^^^^^^^^^^^^^^^^^^^^^^^^^^^
楼主模块就死在这里了,电压调到4.2V,并联一个1000uF的电容。

楼主:
最牛高手终于来了。
明天调电压试一下,谢谢。
不过不明白的是,模块的硬件手册里,写的典型值是3.6v,难道这个还不够?

网友(2012-05-23):
3.2-4.8  通常是3.6   国内客户做的时候都用3.8或是4V 。哎。都行吧。连不上自己看看LOG。确认是死在哪里了。

网友:
解决了吗?不行把Q2606A的版本更新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