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无线模块的Rssi测距能实现吗?

楼主(2011-04-23):
只想测试距离,不要坐标。误差能控制到20M左右就能接受。最远能测试到1500米的范围,环境为空旷的田野上。网上看有些论文,但是不知道能否真的实现,那位给讲讲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不准,特别是远距离是误差大,因为波的特性,同样距离,垂直高度上相差30cm,RSSI变化可能变化10dB,对应距离上百米

网友:
天气或者使用的环境(使用环境,田野跟田野都是不一样)稍微一遍

网友:
这个有点深奥

网友:
可以但是精度肯定不行 之前做过Zigbee 的一个定位就是测RSSI 但是误差相当大

网友(2012-11-15):
精度有很大问题,和应用场合,天气密切相关。不过可以多用几个节点减小一点。

网友:
在办公室里还行。外面就不好办了。以前做过zigbee的,效果不行 放弃了

网友A:
古往今来,有不少人被zigbee的RSSI测距功能骗过啊。心里顿时平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古往今来,有不少人被zigbee的RSSI测距功能骗过啊。心里顿时平衡了 ...

哈哈哈 是的 我是刚接触这一块时 被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是的 我是刚接触这一块时 被坑了

你好,我也在做测距这块,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测距算法?有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在做测距这块,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测距算法?有程序吗??  ...

LS有人给了公式 就是照公式套吧~ 当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试的。不过,理论公式和实际差得比较远的。

网友(2012-12-24):
不要求精度,是可以的。。。

网友:
zigbee cc2431好像就是根据这个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