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点对多点无线通信方案

楼主(2011-04-23):
要求:二个点为接受方,多点为发射方。
发射方不固定,是移动的目标。
当发射方移动到接受方的通信范围内后,要和二个接受方通信。
发射方也有可能会二个或者二个以上一起移动到接受方通信范围内。

要完成以上要求的通信,不知道有啥好办法。求方案。通信距离1500米左右。开阔地带。

网友:
cc2530+cc2591

楼主:
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
要求不具体啊。。通信速率多少??

网友:
如果通讯数据量不大 而且不需要路由的话 完全可以用广播方式发送,就不需要考虑什么协议了

楼主:
数据量很小就是几个位置信息。

楼主:
广播的方式,会不会发送方同时都发送广播,产生相互干扰。

网友:
不会的
你采用清信道发送方式(好像是这么哥说法 忘记具体的专业说法了)
模块会在发送前检测信道,如果信道没有信号发送 才发送数据

真正完全同时开始发送,在小数据量情况下 是很难碰到,出错几率很小,可以不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推荐一个有清信道发射的模块吗?我查一下没常见的,没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
如果你不是做大的项目话,建议买成品模块用,自己做太费时间了,比如用JZ873。

楼主:
买模块。你推荐的模块有清信道模块吗?而且我看说明天线要3米,发射才能达到3000米,不适合我用。

楼主:
要买模块的。你推荐的模块好像没说有清信道功能。
而且我看模块说明书天线要3米,发射才能达到3000米,不适合我用。

网友:
哦 我记错了 应该是叫做 空闲信道评估  如在CC2531 芯片里面有命令的: STXONCCA  或 CCA

如果 CCA值为1时 才开始发送

网友:
楼主还在吗|?我也在研究你 的这个问题!我的QQ:568138191欢迎我们能一起开发!

网友:
用gprs行吗

楼主(2011-06-16):
GPRS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