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爽飞F15十多个电池

楼主(2011-04-23):
配置:KT机身翼展700,朗宇2212 kv2350,好盈30A.
几块1300maH  3S杂牌
,几块2200maH 3S花牌

来回飞了几个充电来回,直接用了B6在车上充电。
首飞未炸,哈哈,超爽!!

楼主:
之前做的另一架F15,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今天告别飞行后,杀了。他就活在我记忆中了:

网友:
话说这只啥时候也炸鸡哈

网友:
大胡子应该多弄些图,教教大家怎么做一架能上天飞的灰机呢!

网友:
这些F-15好像是DIY的,在飞机的机身部分有个马达,看似不复杂,但是看到一个遥控器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能不能开个讲坛,教教我们怎么DIY一个呢?

网友:
一地飞机啊 哇哈哈

网友:
啥时拍个在天上飞的视频啊,看着那飞机不错

楼主:
下次做F15和时候我会全程拍图。3-5小时就能做好。
这个中战斗机 动作非常灵活,所以需要升降舵与副翼混控,高级一点的遥控器才能支持。
再就是做得要仔细,才能好飞。本地一个朋友做的可以直冲上100米之后不管,抽根烟再看飞机,飞机可以自己平衡飘到地面毫发无损,这就是飞机做得好,横滚的时候可以保持直线。

网友:
502修了一天飞机的路过,坏了3个月,才修.

胡子用的什么2.4模块?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还有这样的飞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次做f15和时候我会全程拍图。3-5小时就能做好。

是有现成的套件买还是机身什么的要自己DIY的呢?做成这样一架能飞的飞机大概要多少钱呢?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机身有成品有套件。套件网上有100元3架的。
不过还是自己做有意思:网上有F15或者其它飞机图纸,到广告公司喷绘写真,一架飞机大约10-20元(论平方),然后还是在广告公司买KT板,7-10元一张,一张可以做两架。回家把喷绘的东西剪下来粘到KT板上(自带胶的),用美工刀或者手术刀把KT板切下来再用泡沫胶粘上,热熔胶加固。再装上设备调好重心就可以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2修了一天飞机的路过,坏了3个月,才修.
胡子用的什么2.4模块?
502只能粘epp材料不能粘kt板或者其它泡沫。
我用的是飞梦2.4G模块,好用便宜不失控。

网友:
敢问楼上的是不是国_军的灰机?

网友:
图片太少,兄弟发多几个图片

网友:
fsclub 绿林好汉
方便的话,多上些图和资料呢!让我们这些门外汉看看是不是也能入入门啊!

网友:
大胡子这个F18可是我的经典腰推设计呢~ 不过我设计的是SU27,这个应该是其他模友设计的F1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502修了一天飞机的路过,坏了3个月,才修.
胡子用的什么2.4模块?
502只能粘epp材料不能粘kt板或者其它泡沫。
我用的是飞梦2.4g模块,好用便宜不失控。

epp小丑鱼,过年时手痒,大风首飞,然后炸了.

你的飞梦模块的天线是这样的?  用的不是兼容Futaba或者JR的模块,而是DIY模块么?

楼主:
天线是我后改的。我飞梦模块是futuba兼容的,天线在后面不方便,我就把它改上面来了。
还我,这是f15,不是f18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线是我后改的。我飞梦模块是futuba兼容的,天线在后面不方便,我就把它改上面来了。
还我,这是f15,不是f18啊。

口误,都是一回事,改自SU27,呵呵,把前边一遮起来,就分不出机型了。。。建议做做F18机型,老外那个图纸,很不错。

网友(2011-06-11):
大胡子,飞机和你一样帅呀,不错,看得我也手痒痒了。我也要做一架。

网友:
顶,,,,哪控不好搞,我试用了NRF24L01做,重量都很轻.短距离测试都OK,距离拉远了就失灵了.希望得到高手指点,能做远距离的控.

网友:
NRF24L01直接用的话,发射功率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顶,,,,哪控不好搞,我试用了nrf24l01做,重量都很轻.短距离测试都ok,距离拉远了就失灵了.希望得到高手指点,能做远距离的控.

一般需要100mW的发射功率,24L01最多有10mW.
需要加功放PA

网友:
大胡子叔叔,写个教程呀!看着手痒.......

网友(2011-09-27):
牛人,求详细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逼

网友(2011-10-28):
建议大家还是直接买成品
控+接收 电调 这些要稳定可靠的做出来要很长时间
等你还没做出来 激_情都没了

天地飞6通 FM 也就200-300
冠丽 4通(可改6通) 也就100
新西达30A电调 30-40
新西达2212电机 40

楼主:
楼主这些设备还是算了。我的新西达三个电机还可以用的就只有一个了,另两个发热严重,效率很低。
新西达电调也是三个,也只有一个好用,一个烧了,一个会空中停车。

遥控也最好要好点的,天地飞也可以。FUTABA,JR,HITECH都可以。

今天晚上我发个做KT机的教程。照片都整理好了,是上次做SU27的时候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