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驱动器模拟输入控制速度时,模拟输入电压大家采用什么方式啊?

楼主(2011-04-23):
速度控制模式,外部模拟量输入控制,输入范围(-10~10V),输入精度16位(0.3mv),大家的模拟输入电压采用什么方式啊?一般的开关电源精度电压达不到吧。

网友:
给0.3mv电机真能够动吗

网友:
我靠,怎么那么宽的电压还要求这么高精度啊,我们一般能够做到5mV级别就已经是很艰难了。。。
我们接触到的低压80V以下的驱动器,模拟输入信号都是0~5V的,直接AD送入单片机,很方便
-10~+10V好像是个工业标准,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从哪里去弄-10V的信号呢?能方便的接电位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0.3mv电机真能够动吗

楼主说的是0.3mV的电压精度。

回复 网友B:
我靠,怎么那么宽的电压还要求这么高精度啊,我们一般能够做到5mv级别就已经是很艰难了。。。
我们接触到的低压80v以下的驱动器,模拟输入信号都是0~5v的,直接ad送入单片机,很方便
-10~+10v好像是个工业标准,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从哪里去弄-10v的信号呢?能方便的接电位器么?

-10~+10v的确是个工业标准,
当输出为0V时,停止运转
当输出为0至+10V之间,正转
当输出为0至-10V之间,反转

如果模拟输入信号是0~5v的,如何反转?难道是驱动器上有专门用于正反转切换的接口?
如果有,用起来倒确实很方便啊。
顺便请教你用的什么牌子。

网友:
低压的驱动基本都是这么一个接口啊,最最普通了
随便给你找一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48843491&ad_id=&am_id=&cm_id=&pm_id=
有DIR或叫做F/R的口是控制方向。模拟口是控制速度值的。

我还是很奇怪如何获得-10V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一点不错,输入模拟信号的正负代表电机运转的方向,电压的高低代表转数的高低,电压越高,转数越高,电压OV时电机停,用的是三菱伺服驱动器MBDDT2210003,伺服电机MHMD042P1U。可是实际实验时电机在OV时也会慢转即零漂,有电压时电机转数有跳动,本来的想法是正负电压用电阻分压后输入,可是怕一般的正负电源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来你是遇到模拟量输出的“0V”电压并非完全为零,有微弱的漂移
我曾用过这种方法,供楼主参考,我就简单示意一下吧:

意思是利用一个继电器,
当马达正常运转时,切换到图中的状态,使模拟量信号直接与伺服驱动器模拟量输入端口连接
当不希望马达运转时,继电器切换到下面的触点,使驱动器模拟输入绝对为零。
其实图中的GND也可以不接,悬空也可以,马达也不会运转。

楼主:
楼上的模拟端悬空时马达不会转么?分辨率为0.3MV,哪怕稍微有些干扰信号进去,马达也会转吧。
另外我关心的是你输入的-10V~10V电压信号的精度问题,分辨率少于0.3MV?

楼主:
纹波小于0.3mv的电压信号通过DC-DC模块肯定是达不到了,通过线性稳压芯片能不能达到我也没把握,Hello World 记忆归零 是采用的什么方法呢?

网友:
同意楼主所讲,我也不主张用悬空的方法。试验时可以悬空。

通常我用伺服主要用于精确定位,所以速度控制模式用的不多
以前我用的速度控制模式,精度没有你的要求那么高,用廉价的TL431稳压作为基准电压,效果还凑合

网友:
模拟供电这一块,我的电源方案是:变压器=>线性稳压=>TL431,用TL431给DA芯片供电
需要注意的是,TL431的输出功率很有限,用其他方法可以提升输出功率,但又会对精度有一定的影响,这就看你怎么去权衡了

附一本TL431的中文资料,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楼主:
那我保险起见还是用内部速度吧,谢谢Hello World 记忆归零的耐心回答。

楼主:
变压器=>线性稳压=>TL431也是个不错的思路,有空可以试一下。

网友:
抱歉,刚才看了一遍手册,似乎TL431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典型值为3.0mV,所以可能还是要去找其他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我保险起见还是用内部速度吧,谢谢hello world 记忆归零的耐心回答。

不客气,我也是菜鸟一个,一起探讨才会共同进步嘛!
如果你有新发现也分享出来哦。

楼主:
好的,也不知那种万用表用的9V层叠电池的精度如何,明天试一下电池及内部速度,看有没有改观。

楼主:
今天试了下干电池和内部速度,内部速度也会有0-3转/分的波动,看来几转之内的波动是正常现象;干电池比较纯净,我的示波器精度为0.5mv,量了下干电池的纹波,一点没有,看来精度也在0.5mv之内,具体精度无法得知,顺便量了下恒孚开关电源的纹波为30mv。
关于零漂的问题,可以先用驱动器速度零漂参数初调,再用零速箝位功能解决,零速箝位引脚具有使能电机速度的作用,当这个引脚与COM-接通,有模拟输入,电机就会旋转,与COM-断开后,即使有模拟输入电压,电机也不会相应,不旋转。

网友:
9V叠层电池输出的电压是很高了,看来用模拟信号不是最佳伺服速度控制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一点不错,输入模拟信号的正负代表电机运转的方向,电压的高低代表转数的高低,电压越高,转数越高,电压ov时电机停,用的是三菱伺服驱动器mbddt2210003,伺服电机mhmd042p1u。可是实际实验时电机在ov时也会慢转即零漂,有电压时电机转数有跳动,本来的想法是正负电压用电阻分压后输入,可是怕一般的正负电源精度达不到要求。

"mbddt2210003,伺服电机mhmd042p1u"是松下的,mbddt2210003好象是脉冲型专用,不知是否能用电压控制速度.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运动控制卡啊!
有一款DMC-1842的运动控制卡,实现四轴的;脉冲控制,也可以模拟控制。galil卡!

网友:
我在做模拟控制的,因为是控制模拟电压稳定度的,所以我想还是直接把模拟信号丢给AC伺服,由伺服来直接推动,估计比先AD后效果好,测试ING。。。

楼主:
回复 网友D:

"mbddt2210003,伺服电机mhmd042p1u"是松下的,mbddt2210003好象是脉冲型专用,不知是否能用电压控制速度.

每个伺服驱动器都有专门配对的一系列伺服电机,mbddt2210003可以配mhmd042p1u电机,而且驱动器不是脉冲型专用的,有位置、速度、转矩及混合等多种控制模式;对于速度控制方式有内部和外部两种方法,外部控制即模拟电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