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 6.0的应用程序调试

楼主(2011-04-23):
目标板是x86(凌动处理器),WinCE为6.0版,目前有网络连接可用.
通过VS2005编译后WinCE 6.0的应用程序后,应该如何进行调试呢?

请教熟悉WinCE 6.0的调试的朋友讲解一下大致的设置流程.我在网上搜了一圈,基本上是讲在模拟器上进行调试的,另外就是要用Activesync什么的,好像需要用来通过串口或USB建议合作关系.

我想要知道,只有网络连接,能不能进行WinCE 6.0的调试?

网友:
activesync是个同步更新程序,可以用来传文件,同步outlook邮件、联系人什么的,只能通过usb或者蓝牙
有网络的话,tftp一下子传文件也很方便

楼主:
传文件我倒是用的FTP,在WinCE中添加FTP组件即可.

我现在需要了解的是,只使用网络,怎么比较方便的用VS2005调试我编写的应用程序,就像在本机上那样,进行单步,断点什么的

楼主:
(参见http://www.cnblogs.com/mugua/archive/2011/01/10/1932153.html)
在WinCE 5.0中,使用EVC的话,我知道可以使用Tcp/IP Transport,只使用网络就能够进行调试了,但是在VS2005中,在工具->选项->设备工具->设备中的"设备"的属性中,Startup(引导程序)项固定为ActiveSync,没有Manual Server,因而不能使用TCP/IP远程调试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BSP有问题?我看使用调试器时,Startup(引导程序)为:设备仿真启动提供程序.

但是使用远程工具,却是使用类似于"CEMGRC.EXE /S /T:TCPIPC.DLL /Q  /D:192.168.55.168:5000"这样的方式连接,可以查看文件什么的.

有谁知道倒底是BSP的问题,还是VS2005已经不能像EVC那样通过网络,使用CEMGRC.EXE,TCPIPC.DLL和cetlstub.dll就进行调试?

楼主:
(参见http://www.cnblogs.com/mugua/archive/2011/01/10/1932153.html)

1、  打开EVC编辑器,单击菜单“Tools”下的“Configure Platform Manger”选项,打开“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 Configuration”窗口。

2、  在Windows CE .NET Default Platform选项下添加“Tcp Link Device”连接选项。

3、  选中“TCP Link Device”选项,单击“properties…”按钮,配置如下信息

       Transport: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

       Startup:Manual Server

4、  选中“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单击右边的“Configure…”按钮,进行的参数配置

5、  启动选择“Manual Server”选项,不需要参数配置。

6、  单击“Test”按钮,弹出下面的窗体,把“CEMGRC.EXE /S /T:TCPIPC.DLL /Q  /D:192.168.55.168:5000”参数保存到TcpLink.bat文件中去(即做一个批处理文件)。把该批处理文件,通过拷贝到WinCE系统的目录。

7、把“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target\armV4i”目录下的“tcpipc.dll”、“cemgrc.exe”“cetlstub.dll”这三个文件拷贝到WinCE系统的windows目录下。

8、单击“Manual Server - Action”窗体的OK按钮,弹出如下窗口

9、运行刚才拷贝到WinCE系统上的TcpLink.bat文件, 若“Testing Device Connection”窗体提示“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 CE”则表示连接成功。

楼主:
看来用WinCE 6.0的人比较少:(

从网上搜索的一些资料来看,好像需要用ConmanClient2 and CmAccept了,但是不知道还需要不需要安装ActiveSync?
另外用相应的配置还是连不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给一此搜到的参考资料:
http://www.pocketpcjunkies.com/Uwe/Forum.aspx/wince-pb/17287/Debugging-vs2005-ce6-KITL
http://blogs.msdn.com/b/mikehall/archive/2006/10/03/ce-6.0_3a00_-writing-a-managed-application-using-vs-2005_2e00_.aspx
http://blogs.msdn.com/b/mikehall/archive/2007/01/05/corecon-1-0-vs-5-01-what-s-the-difference.aspx

楼主:
设置了IP地址还是不行,分析ConmanClient2.exe,发现用的端口是5655,因而使用固定IP和固定端口解决问题.
总结起来:
VS2005中使用了corecon进行调试,不再使用platman,因而使用cemgrc.exe的方式是不行的.
在VS2005中,可以只通过网络对App进行调试:
1.需要安装ActiveSync(虽然实现并不使用它).
2.clientshutdown.exe CMAccept.exe ConmanClient2.exe DeviceDMA.dll eDbgTL.dll TcpConnectionA.dll的文件,拷到目标机上运行CMAccept.exe ConmanClient2.exe.注意CMAccept.exe运行后只有3分钟左右的连接有效时间,过时需要重新运行(可以设置注_册表项禁止corecon的安全检测).
3.在VS2005中设置设备的属性时,最好不仅固定IP,而且固定使用端口5655(我的可能以前改过端口还是什么的,不使用固定端口死活不行).

具体的可以参见上面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