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操作失误!!!悲剧

楼主(2011-04-23):
铣底的时候差一条边,然后手工补操,操作失误,结果。。。。实践证明,雕刻机是可以啃铝的。。。即便是机架

网友:
啃铝还是很强悍的

网友:
平常心吧,我没听说过谁从来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早晚的事.底板上的刀疤会时刻提醒你小心操作,没什么不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常心吧,我没听说过谁从来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早晚的事.底板上的刀疤会时刻提醒你小心操作,没什么不好的.

顶!记得里贝里说过,他脸上的疤痕时刻提醒他努力!

网友:
好羡慕有机的人啊!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
有时难以避免,以前我调试机器人时撞机过几次呢,汗。。。

网友:
可惜的是JJ,可喜的是经验。
塞翁失马。

另羡慕JJ到手的兄弟。

网友:
还为失手,原来在厂里干过,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小心。

:)

网友:
可以在底层垫一层敷铜板,铜皮朝上,铜皮连接到一检测电路,当出现意外钻头穿透塑料板并接触到铜皮时控制机器急停。

网友:
我是使用手动编程做进给,用点动按键容易失手。

网友(2011-06-17):
我也搞过一次

网友:
刚开始玩雕刻机时搞过几次,慢慢就摸索出对策了,说白了自己注意就没事了

网友(2011-08-09):
节哀啊!心疼死了吧!

我也有这个顾虑,正打算在台面上铺一块PCB,然后把PCB的铜箔跟急停的开关接起来,只要钻头一接触到铜箔,就急停,不知道阿莫的机器可行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节哀啊!心疼死了吧!
我也有这个顾虑,正打算在台面上铺一块pcb,然后把pcb的铜箔跟急停的开关接起来,只要钻头一接触到铜箔,就急停,不知道阿莫的机器可行否。

高速旋转的铣刀如果接电?加碳刷?

网友:
可不可可以以用双面覆铜板 钻头一旦钻透 双面板之间通过钻头导通 紧急停车

网友:
双面板之间通过钻头导通 紧急停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节哀啊!心疼死了吧!
我也有这个顾虑,正打算在台面上铺一块pcb,然后把pcb的铜箔跟急停的开关接起来,只要钻头一接触到铜箔,就急停,不知道阿莫的机器可行否。
高速旋转的铣刀如果接电?加碳刷?

我测过AMCNC-01,整个机架连刀头都是导通的,所以在机器上随便找一个地方,接上线,刀头就可以作为一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节哀啊!心疼死了吧!
我也有这个顾虑,正打算在台面上铺一块pcb,然后把pcb的铜箔跟急停的开关接起来,只要钻头一接触到铜箔,就急停,不知道阿莫的机器可行否。
高速旋转的铣刀如果接电?加碳刷?
我测过amcnc-01,整个机架连刀头都是导通的,所以在机器上随便找一个地方,接上线,刀头就可以作为一极了。

可能是轴承将刀轴与电机外壳连到一起的缘故吧,我测了一下,铣刀与电机外壳确实短路的

网友:
我比较胆小,JJ回来半月了就开机试试,道现在换再看教材,不敢轻易下刀,,怕她变成屠龙刀了哈哈

网友:
金钱换来的教训。现在从别人那里的教训学点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我前阵调无人车把公司前台撞了个大洞

网友:
我试过忘了把对刀块拿开就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