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AT+CIPSEND 错误,请教

楼主(2011-04-24):
其他命令都正常,到AT+CIPSEND 的时候老是提示ERROR,怎么问题?
RING
AT

OK
AT+CCID

OK
AT+CSQ

+CSQ: 23,0

OK

AT+CGATT=1

OK
AT+CIPSTART="TCP","112.115.20.178","8080"

OK

等待30S,发现网络调试助手精装版V3.6的连接对象已经出现了,连接的IP和端口,确认已经连接上,继续
AT+CIPSEND

ERROR

AT+CIPSEND

ERROR

就是到这里,一直都是错误,为什么呢 ?

这个时候再回到网络调试助手精装版V3.6,在连接对象里面,竟然出来了 同一个IP,但是有三个端口一起连接到了8080

楼主:
无人解答,希望有人能解疑惑!

经过测试,我把端8080更改为808,竟然后OK了!

奇怪,疑惑!等高手解答!

网友:
8080是不是被占用了

楼主:
楼上:

不会,通过软件监视,8080一直都是网络调试助手开的监听的,其他软件没有暂用!

应该是我电脑的问题,我让SIM300直接连接到www.ourdev.cn ,每次AT+CIPSEND 都是OK的!
AT+CDNSCFG="112.4.0.55"

OK
AT+CDNSORIP=1

OK
AT+CIPSTART="TCP","WWW.OURDEV.CN","80"

OK

CONNECT OK
AT+CIPSEND

> GET

SEND OK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
。。。。。。
太多了,省略

程序已经可以抓网页数据了,呵呵!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所以与模块电路,程序都没关系啦!

可以结贴!

网友(2014-09-14):
谢谢 楼上。 请问我怎么发GET无法获得那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