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74hc164级联的问题。

楼主(2011-04-24):
吗吗米哦。被骂的抬不起头了~
赶紧删

太狠了~~~~~~

网友:
"void send_164 (unsigned int dat) " vs. "send_164 (16777215); "

"unsigned int i,bm;
//if(dis_flash!=dat)
  { bm=1;
//   dis_flash=dat;
    for(i=0;i<20;i++) "

vs."       bm<<=1; "

whoever taught you programming, you should ask him/her for your money back because you have learned nothing.

to say that you code like a moron is an insult to all morons.

网友(2014-11-27):
数据到底是怎样传输到第二颗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