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思卡尔单片机做了一辆智能车,沿着跑道跑了两圈之后突然停下来了,以为死机了

楼主(2011-04-24):
用飞思卡尔单片机做了一辆智能车,沿着跑道跑了两圈之后突然停下来了,以为死机了,结果再重新插上电的时候,用手摸单片机的时候,吓一跳,特别烫,手都不敢放在上面。跑道是kt板做的,结果检查的时候发现给单片机供电的2940上的输出引脚和地中间有一块小碎泡沫,怀疑是不是由于在泡沫上跑长了,2940不小心吸附了一块小泡沫,由于泡沫上静电导致短路,进而导致单片机被烧,请各大家给分析分析,小弟感激不尽啊,这是第三次烧啊,前两次有一次是用万用表检测的时候烧的,还有一次不明原因,电路都是自己焊的,前两次烧了之后检测电路
都没问题,换上单片机之后也可以使,但是这次不敢换了,找不出原因都睡不着觉啊

网友:
2940输出短路 应该是2940烧啊  单片机怎么少了?

网友:
那你就先看看供电是否稳定嘛,排除了供电问题之后再找其他问题!!

网友:
哪见过没烧一个片子,就把什么都学会的,继续烧吧,LZ

网友:
nobody can help you,except your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