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如何安装磁力锁?

楼主(2011-04-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磁力锁的缺点就是停电开门,还有他只能安装在门的上方或者下方,如果门比较大,安装在上方的话,下方就是空的了,给人感觉很不可靠,特别是玻璃门,就相当于上方有个插销卡住,下方什么都没有,稍微在下方1用力........

网友:
莫大发帖时间:2011-04-24,03:53:01
楼上回帖时间:2011-04-24,06:22:23

这邦牛人,在莫大的带领下,都不休不眠成神仙了,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磁力锁的缺点就是停电开门,还有他只能安装在门的上方或者下方,如果门比较大,安装在上方的话,下方就是空的了,给人感觉很不可靠,特别是玻璃门,就相当于上方有个插销卡住,下方什么都没有,稍微在下方1用力........
--------------------------------------------------------------------
那就是说用磁力锁的话,还要引一路电源到门上,这样的话后加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回楼上,这倒是不要,磁力锁是2半的,你看老大贴子就知道了,铁块放门上,不要电的,电磁铁放门框上面,门框可是不会动的噢

网友:
版主貼的資料 基本上都正確只有3個小地方須注意
1 鐵板的安裝部分 門基本上 分為空心門(金屬) 與 實心門(木製)
  針對不同門 須選用不同套件安裝香菇頭
2 磁力鎖可使用的支架種類很多請依照工地實際情況選擇使用
  上面提到的Z&L支架 英文稱為Z-BRACKET Z%L這個用語不知誰搞出來的
  市場上也就積非成是.......
3 最後那張圖 防拆柱&掛鉤設計 都是我10多年前的設計

磁力鎖的好壞 取決於矽鋼片&線圈的設計 一般使用者是看不出來

网友:
磁力锁有很大弊病:其一耗电,锁定后长期通电,产生能耗;其二不带位置检测,就是延迟期结束后愚蠢地长期通电,还会发热,高级点的衔铁带缓冲带磁极,锁具串干簧管检测能回避未关门线圈通电问题,但现在没这这样的了,原因是市场和价格你们懂得;其三是锁体、引线外露根本没安全性;其四是它能通过门体变形摇动手段使其产生间隙,使之达不到吹嘘的拉力,最终被打开,而最失败的第二个问题就暴露出来:它没有开门信号反馈!所以这是一种失败的明装锁具,不推荐用这种锁。
合适并价格相近的锁:电插锁、闩销锁等,电插锁是内嵌的,美观、强度高、节电,不易被破坏线路,要选带关门反馈的,否则什么锁都是假的。

网友(2011-07-30):
哇?单片机还可以做这个啊!开眼了

网友(2011-09-22):
回复 楼主:

受教了!

网友(2011-11-15):
磁力锁太耗电。要能改成机械锁紧就好了。

网友(2013-06-02):
Xearo 楼说对一部份,还有好多没有对,如安全性,省电的,那电插当然最好,
但在公众门禁的,就是电磁最实用,损耗最低,最耐用,坏的最少
启动时电流大一点,但上锁后电流很小,位检是有的,也有位检信号反回,没用什么磁黄管,这个工程做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