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电插锁、磁力锁的详细介绍及其区别

楼主(2011-04-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抢个地板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阿莫那么多字不会都是自己打的吧,要是那样的话,那可真是辛苦了

插锁都是有控制电路的,二线的也有,因为启动电流大,维持电流就用不到那么大了,所以这部分电路一般都是用干簧管检门测到位
启动,锁体底部微动开关检测到位停止开关管转向维持电流。所以控制都是有的,包括最便宜的不到50元的插锁,便宜的原因是线圈不是铜的和工艺差。 好的锁正如阿莫锁说是用PIC单片机的,启动管是场效应管的。 多数带廷时是用CD4541做控制的,也有一些用555的。线多的也仅仅是带锁状态输出和门状态输出的各3根 在加电源2根,共8根。 但不是线多就是好锁的。笨方法是看做工的。

磁力锁一般和闭门器使用,因为门不会自动关上,会吸不上的,所以,磁力锁的寿命和它有直接关系,要不自动关门太快砸锁会太狠的,那样寿命会减少很多,所以闭门器安好和调好是要有很大经验的,一次力和二次力要调好,闭门器上两个螺丝。正常时,门开了后,门会比较快速关门但快合上门时候门自己会减速,最后关门,锁在吸上。锁力锁的吸板不可以紧固在门上,一定要活动的,那样才能完全吸合,并达到280公斤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