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有关于430和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1-04-24):
以前做51的.刚开始学习MSP430.51的加强性的单片机都有内置的EEPROM.我要用430做个东西出来.可是430没有内置的EEPROM.听人说把430内部的FLASH设置一下,就可以起到掉电数据记忆的功能,是吗?如果是,大致怎么操作?

网友:
STC系列的51单片机里面是有EEPROM,但实际上它还是FLASH ,
跟存放程序用的ROM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是开放出来可以在程序中擦除和写入的。

MSP430单片机,也有FLASH。这点跟51单片机类似。

FLASH读写要遵循特定的规律,而且一读就是一块,而不是一个字节。网上查查你就明白了

网友:
你好对于这一点我也不明白。我要做一个掉电存储的东西,不外扩EEPROM可以不可以作出这个功能。敬请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