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IOS II中操作flash的疑惑,请高手指教。急!

楼主(2011-04-24):
我的硬件开发板是DE2,上面的flash是cfi的。
知道可以操作SDRAM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c/sopc.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在DE2开发板相对应的system.h文件中定义的是SDRAM_0_BASE
* #define SDRAM_0_BASE 0x00800000,所以有如下宏定义
*/
#define SDRAM_BASE 0x00800000
unsigned short * ram = (unsigned short *)(SDRAM_BASE+0x10000); //SDRAM地址

int main(void)
{
    int i;

    memset(ram,0,100);
    //从这里可以看出SDRAM的读写速度有多么的快!!!
    //向ram中写数据,当ram写完以后,ram的地址已经变为(SDRAM_BASE+0x10100)
    for(i=0;i<100;i++)
    {
        *(ram++) = i;
    }

    //逆向读取ram中的数据
    for(i=0;i<100;i++){
        printf("%d\n",*(--ram));
    }
    for(i=100;i<200;i++)
    {
        *(ram++) = i;
    }

    //逆向读取ram中的数据
    for(i=100;i<200;i++)
    {
        IOWR(SEG7_DISPLAY_BASE,0,*(--ram));
        printf("%d\n",*(--ram));
        usleep(1000000);
    }

    return 0;
}

后来问一朋友,说flash也可以这样直接的进行操作。然后就写了如下的代码进行测试,结果不是想象中那样的。
我的flash读写测试代码如下:
void flash_test1()
{
   alt_u8 * flash = (alt_u8 *)(CFI_FLASH_0_BASE+0x01000000); //
   alt_u8 i=0;
    for(i=0;i<100;i++)
    {
        *(flash++) = i;
        usleep(10000);
        printf("write ok");
    }

    //逆向读取的数据
    for(i=0;i<100;i++)
    {
        printf("%d\n",*(--flash));
         usleep(10000);
    }

}
(注:以上两段代码中的sdram和flash的基址都是在system.h文件中找到的)
在main中调用上面的flash_test1(),打印出来的都是255。
也尝试过把 alt_u8 * flash = (alt_u8 *)(CFI_FLASH_0_BASE+0x01000000);这句话后面所加的那个地址改小一些。打印出的都是一些很乱的数字。
难道不能这样操作flash。还是我的在读写flash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者知道的大侠请指教!
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难道又悲剧了?!

网友:
flash的操作一般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则的,不像RAM那么简单,一般都得先擦除后写入。看看芯片手册的要求呢。

楼主:
回复  【3楼】 sytu_xww 芦苇
--------------------------------------------------------------------------------------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受那哥们误导了。
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所以有点病急乱投医。。。。。。。